quartus 仿真问题

楼主(2011-06-14):
在仿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
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SIM, File: sim_preprocessor.cpp, Line: 2777
Illegal state bit setting!
Quartus II Version 5.0 Build 148 04/26/2005 SJ Full Version
有高手知道是啥原因么
我设置30个状态机的时候 没有问题,设置60个状态机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出错的信息是说QUARTUS2出错了 不是因为的状态机编写的出错了。
用QUARTUS II 查看状态机还可以 要是仿真的话就有点勉强了。
建议你换个高版本的QURTUS II ,最好还是使用MODELSIM 或者ACIVE HDL 这样专门的仿真工具。
QURTUS2 里面的仿真是不能使用TESTBENCH 只能自己手动画信号激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换了版本,修改了一下可以 但是这个问题不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