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怎么修改密码

楼主(2011-06-14):
RC522怎么修改密码呢?不想使用6个FF.程序可以用,但不知道怎么修改密钥,希望大家说一下!

网友(2011-09-30):
我也想知。

网友:
直接写扇区的第3块就可以了(从0块开始算)

网友(2012-03-26):
根据第三块的控制字来啊 这个还是介绍的很清楚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baad ... ight=10&count=5

网友(2012-06-18):
我知道我知道的  啊

网友(2013-04-17):
同样的问题,哪位大侠给解决一下,或者给点提示,老板给的资料纯英文的,实在淡定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