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雕PCB,但是我的GERBER都不能合并层对不上过孔

楼主(2011-06-14):
现在用的是PADS,怎么孔图也对不上板图,不像是pads输出钻孔的问题,钻孔文件的数值是对的,一倒进copperCAM里就缩小了,
原钻孔文件是X4315000Y4212000  X4315000Y3958000  LED两个间距2.54的孔,
到copperCAM里就变成  X2.54Y11.11  和  X2.54Y11.76  的位置 间距变成 0.65,
倍数差3.96875  ??  而这个倍数又是5/32 英寸??

网友:
放弃pads导出的钻孔数据,直接在copperCAM添加

楼主:
哪如何在copperCAM添加钻孔??

网友:
批量修改焊盘钻孔大小:菜单中  编辑/修改焊盘  弹出一个对话框 里面有“过孔”参数,填上你需要的孔径就行。
修改单个焊盘的钻孔大小:菜单中  编辑/修改单个焊盘焊  然后鼠标指定待修改的焊盘后面就一样了

网友:
还是ART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