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怎样通过串口来更新程序啊,就是怎样通过串口将程序写到单片机的flash啊

楼主(2011-06-14):
如题!  在线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在论坛搜索一下IAP吧,这个与操作系统无关。

网友(2011-09-15):
这个确实和操作系统无关。通关串口更新程序有两种方式一是ISP(在系统编程),另一是IAP(在应用编程)。
ISP下载需要在给芯片上电的时候将该芯片的ISP引脚短接到地,进入ISP编程模式,连接串口(一般UART0)到计算机,通过上位机软件将程序写进。
IAP与你所使用的芯片有关,需要编写专门的程序,一般称为BOOTLOAD,可以到芯片的厂商如NXP、TI官网上下载改芯片的IAP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