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延时us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1-06-14):
现在我用SMT32上跑freertos,现在用IO模拟总线,需要延时us,有没有系统自带的us延时函数?

楼主:
可以自己写一个软件延时的函数吗?

网友:
精度要求比较高就用单独的定时器处理吧

网友:
如果延时很小直接用 nop 吧。我之前用 UC3B 模拟 EBI 就是这样做的。
稍微大点的延时比如100us的,可以考虑更改freertos的系统节拍;如果要很精确,就用定时器吧。
如有必要还需临界区保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