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P 获取AD后并行数据流的

楼主(2011-06-15):
各位DSP大牛

有一个关于DSP获取AD后的并行数据的问题请教一下,  对AD不是很了解,因此请教一下几点。

1.AD后输出的数据常见的形式是一位串行  输出方式的还是多位并行传输的输出方式。举个例子比方说1Khz的采样率,8位的精度,如果是一位的串行传输是
  在一个引脚上的8Kbit的位速  如果是用8位并行口传输的话是不是每一路就是1Kbit的位速? 这样理解对不对? 并行传输的同步是需要AD自己考虑的吧?
2.对于用DSP来获取(capture)AD的输出 那么我在获取这些AD的流数据时是用外部时钟, 还是DSP内部时钟, 外部流的输入和DSP获取这两个过程怎么在时钟的问题上保证同步?  我的理解是即使是同频的时钟也不一定同步(有相位差),那么应该是用外部的(比如AD器件提供的时钟)给DSP作为获取AD输入的时钟, 另外I/Q采样的原理是什么?正交变换的目的是什么?

问题有可能问的没有水平,谢谢各位指正~

楼主:
大家给点指点, 随便就任何一个问题给出一些知识建仪都好  谢谢~

网友:
关于数据获取,看AD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一般来说串行的数据由DSP提供时钟,并行的由AD输出数据和状态。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数据获取,看ad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一般来说串行的数据由dsp提供时钟,并行的由ad输出数据和状态。仅供参考。

thank u~ 现在dSP的并行口的资料是有的 我看了下最简单的AD0809的资料 感觉不是太明白 所以就过来在请教大家~

网友:
简单地说并口的AD速度要比串口快得多。而且如果是并口的话DSP和AD之间的时钟是否同步我感觉并不重要,因为AD转换完成一般都会有一个触发信号输出,DSP只要接收到这个触发信号就直接读取并口数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