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全】陀螺仪应用中文技术文献及书籍汇总

楼主(2011-06-15):
陀螺仪的历史

历史

1850年法国的物理学家福柯(J.Foucault)为了研究地球自转,首先发现高速转动中的转子(rotor),由于惯性作用它的旋转轴永远指向一固定方向,他用希腊字 gyro(旋转)和skopein(看)两字合为gyro scopei 一字来命名这种仪表。

结构

陀螺仪的装置,一直是航空和航海上航行姿态及速率等最方便实用的参考仪表。

基本上陀螺仪是一种机械装置,其主要部分是一个对旋转轴以极高角速度旋转的转子,转子装在一支架内(见图一a);在通过转子中心轴XX1上加一内环架,那么陀螺仪就可环绕飞机两轴作自由运动;然后,在内环架外加上一外环架;这个陀螺仪有两个平衡环,可以环绕飞机三轴作自由运动,就是一个完整的太空陀螺仪(space gyro)。

特性

陀螺仪的特性

陀螺仪被用在飞机飞行仪表的心脏地位,是由于它的两个基本特性:一为定轴性(inertia or rigidity),另一是逆动性(precession),这两种特性都是建立在角动量守恒的原则下。
定轴性

当陀螺转子以极高速度旋转时,就产生了惯性,这惯性使得陀螺转子的旋转轴保持在空间,指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同时反抗任何改变转子轴向的力量,这种物理现象称为陀螺仪的定轴性或惯性。 其惯性随以下的物理量而改变:
•转子质量愈大,惯性愈大
•转子旋转半径愈大,惯性愈大
•转子旋转速度愈大,惯性愈大。
逆动性

在运转中的陀螺仪,如果外界施一作用或力矩在转子旋转轴上,则旋转轴并不沿施力方向运动,而是顺着转子旋转向前90度垂直施力方向运动,此现象即是逆动性。

逆动性的大小也有三个影响的因素:
•外界作用力愈大,其逆动性也愈大;
•转子的转动惯量(moment of inertia)愈大,逆动性愈小;
•转子的角速度愈大,逆动性愈小。

而逆动方向可根据逆动性原理取决于施力方向及转子旋转方向。

陀螺仪的原理是什么

陀螺仪的原理就是,一个旋转物体的旋转轴所指的方向在不受外力影响时,是不会改变的。人们根据这个道理,用它来保持方向,制造出来的东西就叫陀螺仪。我们骑自行车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轮子转得越快越不容易倒,因为车轴有一股保持水平的力量。陀螺仪在工作时要给它一个力,使它快速旋转起来,一般能达到每分钟几十万转,可以工作很长时间。然后用多种方法读取轴所指示的方向,并自动将数据信号传给控制系统。

现代陀螺仪是一种能够精确地确定运动物体的方位的仪器,它是现代航空,航海,航天和国防工业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惯性导航仪器,它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国防和其它高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传统的惯性陀螺仪主要是指机械式的陀螺仪,机械式的陀螺仪对工艺结构的要求很高,结构复杂,它的精度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制约。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现代陀螺仪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76年 等提出了现代光纤陀螺仪的基本设想,到八十年代以后,现代光纤陀螺仪就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激光谐振陀螺仪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光纤陀螺仪具有结构紧凑,灵敏度高,工作可靠等等优点,所以目前光纤陀螺仪在很多的领域已经完全取代了机械式的传统的陀螺仪,成为现代导航仪器中的关键部件。和光纤陀螺仪同时发展的除了环式激光陀螺仪外,还有现代集成式的振动陀螺仪,集成式的振动陀螺仪具有更高的集成度,体积更小,也是现代陀螺仪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现代光纤陀螺仪包括干涉式陀螺仪和谐振式陀螺仪两种,它们都是根据塞格尼克的理论发展起来的。塞格尼克理论的要点是这样的:当光束在一个环形的通道中前进时,如果环形通道本身具有一个转动速度,那么光线沿着通道转动的方向前进所需要的时间要比沿着这个通道转动相反的方向前进所需要的时间要多。也就是说当光学环路转动时,在不同的前进方向上,光学环路的光程相对于环路在静止时的光程都会产生变化。利用这种光程的变化,如果使不同方向上前进的光之间产生干涉来测量环路的转动速度,这样就可以制造出干涉式光纤陀螺仪,如果利用这种环路光程的变化来实现在环路中不断循环的光之间的干涉,也就是通过调整光纤环路的光的谐振频率进而测量环路的转动速度,就可以制造出谐振式的光纤陀螺仪。从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干涉式陀螺仪在实现干涉时的光程差小,所以它所要求的光源可以有较大的频谱宽度,而谐振式的陀螺仪在实现干涉时,它的光程差较大,所以它所要求的光源必须有很好的单色性。

转自:http://www.61ic.com/code/viewthread.php?tid=62036&extra=&page=1

网友:
好多资料,mark

楼主:
一种新型陀螺动态漂移检测系统的设计

摘要:在分析传统陀螺动态漂移测量方法的基础上,介绍了一种新的高、低温陀螺动态漂移测量系统的原理和结构设计。该系统由计算机软件控制其检测全过程,系统的中心部件由CCD摄像机、图像采集卡和处理软件等构成。处理软件用VC开发而成,利用一种快速的目标跟踪算法,它能实时的跟踪目标并能画出其运动轨迹,计算出陀螺的动态漂移。实验证明了该系统的简单性和实用性,其分辨最小动态漂移角度的能力不低于1.8 。

网友:
不下也赞一个!

楼主:
四轴飞行器之陀螺仪

楼主:
陀螺仪讲义---高精度陀螺的使用说明

目次
1 陀螺及其特性.......................................................................................................................1
1.1 陀螺..................................................................................................................................1
1.2 摆式陀螺仪.......................................................................................................................1
1.3 陀螺仪的基本特性...........................................................................................................1
1.4 摆式陀螺仪寻北原理.......................................................................................................2
1.5 积分式陀螺经纬仪的定向原理.......................................................................................5
2 Y/JTG-1 陀螺经纬仪的主要结构.......................................................................................6
2.1 总体构成...........................................................................................................................6
2.2 主要技术指标...................................................................................................................7
2.3 Y/JTG-1A 型积分式陀螺经纬仪工作流程......................................................................8
2.4 陀螺仪的机械结构及光学系统.......................................................................................8
2.5 自动积分及测量控制电路.............................................................................................11
3 定向测量作业程序............................................................................................................13
3.1 测前准备.........................................................................................................................13
3.2 仪器各功能选择.............................................................................................................13
3.3 方位角的测量.................................................................................................................13
4 作业中的注意事项............................................................................................................14
5 仪器参数的设置................................................................................................................15
5.1 自摆周期和启动不跟踪周期的测定.............................................................................15
5.2 仪器常数C 的标定.........................................................................................................15
5.3 时间设置.........................................................................................................................16
6 仪器的一般调校................................................................................................................16
6.1 管状水准器的调校.........................................................................................................16
6.2 陀螺灵敏部悬带扭力零位的调校.................................................................................16
6.3 激光对点器的调校.........................................................................................................17
7 陀螺经纬仪的维护与保养................................................................................................17

楼主:
苹果上的陀螺仪——iPhone中重力感应元件功用简介

楼主:
iPhone4陀螺仪深度拆解

楼主:
陀螺仪传感器ENC-03MB中文资料

楼主:
常见几种陀螺仪的比较及应用分析

摘要论述了常用的几种陀螺仪应用情况及在导航中的地位,主要对静电陀螺、光学陀螺、微机械陀螺的原理、性能和使用范围进行了比较及分析,并介绍了几种新型陀螺仪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前景。

楼主:
一种标定陀螺仪的新方法

摘 要: 给出一种能够模拟陀螺仪实际工作条件的标定方法. 将陀螺仪安装在飞行器模型内部, 飞行器模型悬挂在2个平行屏幕之间并且在外力的推动下作无规则运动, 在飞行器模型上安装2根双向准直激光束, 激光束在屏幕上生成4个指示光斑, 利用双目视觉测量技术测量指示光斑在三维空间内的坐标, 然后借助于欧拉角算法确定飞行器模型的姿态, 最后结合陀螺仪的输出信号对陀螺仪进行标定. 对飞行器模型姿态的测量误差作了详细的分析, 结果显示该方法可以精确测量飞行器模型的姿态.

网友:
太赞了,必须顶

楼主:
基于MEMS陀螺仪的惯性跟踪装置的设计及算法实现

楼主:
基于MEMS传感器的飞行姿态指示系统

摘要: 采用MEMS传感器设计了一种飞行姿态指示系统。给出了系统的原理及整体框架, 重点阐述了系统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的设计。系统以32位处理器STM32F103C作为控制核心, 采用MEMS加速度计和磁传感器测量各轴向的重力加速度分量和地磁强度, 进而确定飞行姿态。与传统姿态指示系统相比较, 该系统体积小、功耗低。试验表明该系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适合无人机等体积小、机动性低的飞行器。

楼主:
微机电混合陀螺仪的系统设计与仿真

楼主:
基于微硅陀螺仪的移动机器人的导航系统设计

摘要:本文介绍了基于微硅陀螺仪的移动机器人全场定位系统的设计。首先论述了机器人全场定位原理,然后采用TMS320F2812 DSP控制芯片和CRS03微硅陀螺,利用信号调理电路提取有用信号,通过软件数字滤波并处理陀螺数据,最后完成对移动机器人方位的确定。

楼主:
陀螺仪安装误差的测量方法研究

摘要:介绍了一种用于测量平台式惯性导航系统陀螺安装误差的陀螺轴扰动技术.该技术无需增加惯导系统的硬件设施,通过对平台框架施加特定的控制力矩,使其按照要求的规律运动,然后采集有关的数据并通过适当的算法即可得到陀螺的安装误差角.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表明,利用该技术可以有效的提高惯导系统的导航精度.

楼主:
动力调谐陀螺仪再平衡回路的数字控制器的设计与分析

楼主:
大角速率动调陀螺仪的运动分析与误差研究

摘要:研完的大角速率动调陀螺仪,挠性支孕在所有方向上均具有有限刚度。因此,即使平衡环及转子不存在安装误差和其质点相对原点的位移,但是由于挠性轴在所有方向上均存在有限刚度.仍会引起陀螺促轴向不平衡漂移及史承不等刚度漂移。利用广义坐标的理论,对动力调谐速率陀螺促进行了运动分析:分析了挠性芰承特性对动力调谐速率陀螺仪精度的影响;对大角速率动调陀螺仪挠性支承的刚度及柔性矩阵进行了具体计算,并在此基础上对陀螺仪轴向不平衡漂移及支承不等刚度漂移进行j仿真分析。

网友:
论文形式的文档作用比较有限!

楼主:
大角速率动调陀螺仪力矩再平衡回路的分析与解耦控制设计

【摘要】针对仅有一个力矩器的大角速率动调陀螺仪.力矩器线圈必须通以与陀螺仪自转角速率同频率变化的交变电流的特点,分析了采用合成施矩方式的力矩再平衡回路的解耦控制设计原理。根据系统要求,对解偶控制环节、放大校正环节进行7设计。通过系统仿真,验证了解偶控制设计的合理性。

楼主:
H调制陀螺监控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

摘要:对于由单自由度液浮陀螺仪构成的平台式惯性导航系统,H调制陀螺监控技术可以同时对三个导航陀螺分别进行监控和漂移自补偿,它采用北向和方位H调制陀螺监控方案,在惯性平台台体上加装北向和方位监控陀螺,对北向和方位导航陀螺进行监控,实现误差自补偿。监控陀螺采取力反馈工作方式,其输入轴与相应导航陀螺的输入轴同向平行.通过改变监控陀螺电机的转速,使其周期性工作在不同的动量矩H值上,并保证不同H值之间监控陀螺调制漂移的稳定性.根据不同H值下的监控陀螺输出,即可解算出相应导航陀螺的漂移并随时加以补偿。经过室内试验,码头系泊试验和海上航行试验的考核,结果表明,H调制陀螺监控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其定位误差最大值<1.50 nmilo/72h,CEP<0.90 nmile/72 h,系统重调周期可以延长至3~5昼夜.

楼主:
挠性陀螺仪最优位置试验设计

楼主:
液浮陀螺仪浮筒表面瞬态温度的确定

楼主:
基于PC/104的陀螺仪动态测试系统设计

摘要: 陀螺仪是惯性平台上的重要组件, 其动态特性直接影响到平台运行时的性能, 需要对陀螺仪的动态性能进行测试。在此采用PC/ 104 总线组建了高可靠、高精度的陀螺动态测试系统。针对DMM􀀁32􀀁AT 为非NI 数据采集卡, 采用CLF节点调用动态链接库的方法, 实现了对数据采集卡的驱动; 通过虚拟仪器技术和LabVIEW 编程, 实现了对测试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该系统与传统测试设备相比, 效率更高, 可靠性更好, 结果更准确。

楼主:
基于虚拟仪器的机载陀螺仪测试系统研究

摘要: 设计了一种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航空机载陀螺仪自动测试系统,实现对多种型号陀螺仪的自动化测试,具有小型、快速、智能、灵活、低成本的特点。该系统硬件设计主要以C8051F 系列单片机为核心,结合相应的外围电路实现A/D、D/A 转换以及开关量的控制,同时通过CAN 总线和RS232 总线扩展多个专用设备;而系统软件设计则采用基于C 语言的虚拟仪器软件Lab Windows/CVI,实现对机载陀螺仪各项性能参数的自动检测。自动测试系统凭借电子电路集成技术和虚拟仪器技术的优势,以及多总线设备互补的功能,具有测试自动化程度高、成本低、易于扩展的特点。该项技术可应用于航空航天、测控、医疗器械等领域。

楼主:
战略导_弹的精度与重力异常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了命中精度讨战略导_弹的军事和经济意义, 并列出了战略导_弹的误差模型, 从中可以看到, 惯性器件是战略导_弹的主要误差源, 因此, 着重讨论了陀螺仪、加速度表、平台的静差和动差模型。最后从导_弹的关机方程入手,推导了导_弹的制导方程式以及重力异常对射程误差的影响。

网友:
陀螺仪比较贵,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
mark,赞一个。lz有打包的吗

网友:
楼主整理的资料可真多。作毕设用的么?

楼主:
光纤陀螺信号处理电路中FPGA与DSP的接口方法研究

摘要:通常在有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和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参与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中,正确地解决它们之间的接口是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面对的问题.针对闭环消偏光纤陀螺信号处理中既要实现对快速A/D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同时又能保证光纤陀螺能够实现闭环控制以及具有一定的带宽,以光纤陀螺(FOG)信号滤波处理电路中FPGA和DSP的接口问题为例,探讨了三种不同的接口方案的设计思路、优缺点及其适用情况,考虑到光纤陀螺信号处理及其滤波电路的具体情况,最后选择利用FPGA内部的FIFO(FirstInFirstOut)数据缓冲器实现FPGA与DSP的接1:2方案,它实现了逻辑芯片FPGA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之间无缝连接,大大提高了DSP的使用效率,解决了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数字滤波)之间相
冲突的矛盾。

网友:
标记
标记
好东西

网友:
多谢,收下了。。

网友:
lz 太牛了,  都懂的话, 做中科院 院士了

网友:
牛铁,一定要支持。

网友:
标记标记,谢谢了

网友:
太多了
估计没有多少人能看完

网友:
实在太强大了啊!

网友:
顶礼膜拜啊

网友:
太强大了!谢LZ

网友:
国内的论文看了基本都不只所云,
不过还是赞楼主的行为,

楼主:
后面整理些代码上传

网友:
太强大了。。。。内牛满面

网友: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惊叹”。看来,不下功夫是掌握不了这门技术的了....

网友:
这给力啊!!!!!

网友:
太好的资料了。谢谢LZ。

网友:
真的是陀螺仪资料大全了啊

网友:
这个坚决要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悍!

网友(2011-07-27):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啊!!谢谢lz!

网友:
lz太强了,收集了这么多资料,谢谢啦!!

网友:
此贴必酷

网友:
好多资料呀!谢谢!做个记号!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下都下了二十分钟

网友(2011-10-05):
回复 楼主:
LZ辛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