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臂 步进/伺服 电机 选用 求助

楼主(2011-06-15):
最近想做一个六自由度的机械手臂,现在电机的选用上遇到问题,向大家请教。

做机器人,当然都知道用伺服电机最好。可是我最近在网上查资料,看视频里的机械手有抖动或者一步一步很迟缓。

我想做出一个运行平滑,高精度的机械手臂。就这两点,问题来了:

1,淘宝上200左右的伺服能用吗?(我做这个纯属玩,知道几千块钱的伺服肯定好,但是国产的200块钱左右的伺服能用吗?我只能承担这个价钱的电机,要6,7个呢,也不少钱哈)

2,能不能买好一点的步进电机代替?能保证运行平滑和高精度吗?(我知道大家做雕刻机都用步进,做六轴机器人行吗?)

3,电机再好,最后涉及到算法。在不考虑算法前提下,步进和伺服我该选哪个?200元一个的前提下。

补充一下啊,200左右的国产伺服参数那个好啊,比好几千的进口都看起来好,但我知道这玩意不靠谱,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要是步进也能满足要求最好。要是200多国产的也OK,我想试试看。

谢谢大家耐心的看完!

网友:
步进电机 速度也有快的 不过也贵   便宜的慢些 600RPM 的 加减速器 就比较慢 但控制是一样的.
伺服一般也要600左右吧 看你要多大的力矩
你有机械手臂了吗? 直接弄个二手 上面全的.减速器 更贵的 一般800一个
\这个不太好玩呀 要疯得起

楼主:
边顶边问

步进电机要是控制的好,在这样低成本、高精度的要求下,是否能代替伺服电机呢?

机械手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是步进无法达到的。也不拿什么重得东西,扭矩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快速的响应和高精度的控制,比如按照CAD画画之类的,哈。

网友:
我也想做 但是现在压力比较大 还没疯才  要把经济稳定一下 才有后劲

网友:
普通步进电机 速度上不去 就这点 性价比 当然是步进电机强些

网友:
这是另一位疯狂的 制作 者的 真羡慕他

楼主:
回楼上,我没有机械手臂,我打算全都自己做,哪怕弄它两年,可能遭大家笑话,无知者无谓吧。

步进、伺服都没用过这里面设计到的理论和原理都清楚一些,最近一直在查资料。我没有商业的用途和目的,就是想自己做一个玩。但是想精度高一些,并且运行平滑,一个桌面机械手臂。

如果600元一个肯定承受不起,不过要是价钱低无法满足要求,肯定要以精度和速度为前提,所以也可以接受,拿1W块钱来玩也认了。

要做就做一个精品,肯定有不少困难,所以来这求助了。我继续研究,如果成功了,我会把这些问题都总结出来,分享给后面的人,哈。

网友:
就那个减速器 你就做不了的
你只能买 没有减速器 根本没力道

楼主:
谢谢楼上,你给的这个照片我看到了,很羡慕。说实话,你之所以不疯,是因为你知道的多,知道困难太多所以做的准备也多。我是无头苍蝇,什么都不懂,完全理想主义的认为,所以肯定要不少碰壁。

我看淘宝有带减速功能的步进电机,不行我买个步进,买个伺服试试吧。

再有我可能不做这么大的,就是桌面手臂,能平滑的摆动,精确的画图,拿东西,我就知足了。这样要求对电机怎么选用呢?

网友:
不知道你要的哪种 你自己 先想像一下!
  有那种 他们玩的机器人伺服电机

你说的这种吗?

楼主:
如果先做个低端的,做成这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2OTAwMzk2.html 200多的伺服能做到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4ODYwMzY4.html 这个也不错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yODg0MjU2.html 这样估计就是交流的伺服了吧。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2OTAwMzk2.html
这种 定位不准的  <<<微伺服舵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yODg0MjU2.html
这种 速度这么慢 应该是低速步进电机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这个手臂好有吸引力啊 啊

楼主:
Wind2100,我说的就是你第二张图片那种,玩具级别的。

这种用的伺服都是200多的吧,我看都有抖动或者定位不准,迟缓。所以要想平滑一些。

不过这些200多的伺服,扭矩都挺大,也有带减速的。不过精度不知道怎么办,能再算法上控制吗?你倾向于用步进还是伺服。做这样玩具级别的。但是最好提高精度和速度。

楼主:
Wind2100,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给的图片的机械手臂的视频,就是用我说的200左右航模级别的伺服舵机做的,我看速度和平滑度还可以。

楼主:
国内做舵机的,那个品牌比较不错,辉胜/春天/大谷?选个舵机也不错,哈

楼主:
看了一下,舵机就一个速度啊,纠结,又想用步进电机了。哪位大哥支个招,谢啦

网友:
玩 用啥都可以 玩就是练技术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0103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DSOFT&bbs_id=9999

网友:
呵呵..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加速度.电机的速度从零开始,慢慢地沿线性递增,接着匀速运行.需要停止,沿相反过程降速...

我觉得你是这个概念没有搞清楚.如果这点明白了,一切都很明了.你需要低成本.实现平稳.无抖动.10元钱一个步进电机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这跟伺服不伺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伺服的加速度很大很大.也不可能平稳的.初中物理的知识.

如果单单以满足你所描述的需要为前提,我觉得你至少需要掌握以下方面的知识,并且需要有实践的经验:

模拟和数字电路,单片机,再加一些算法.电路基础.机械设计软件,常规的机构设计,比如减速机构.蜗杆机构等.如果零件不处协加工,

还需要机械加工的知识.呵呵.看到这里.想放充了没有?

楼主:
楼上,我看明白了,其实这几天一直在查资料。也基本上锁定用舵机来制作原型。你提供的这些很有用,谢谢你的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2013-06-13):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我没有机械手臂,我打算全都自己做,哪怕弄它两年,可能遭大家笑话,无知者无谓吧。

步进、伺服都 ...

哥们 求加QQ937739823交流机械手臂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B:
两年过去了,楼主的机械臂做的怎样了?
最近也想搞个舵机的手臂玩下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B:
两年过去了,楼主的机械臂做的怎样了?
最近也想搞个舵机的手臂玩下

同问!!!!!!!!

网友:
顶楼上,同问啊~~~刚开始接触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