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这么稳的三轴倾角测量

楼主(2011-06-15):
我们还在为飞行器用什么陀螺发愁。
或者什么算法得出倾角?角速度传感器积分?再用什么算法让数据看起来更准确?
角速度传感器简单来说就是陀螺仪。但零飘温飘就搞得人发疯。

前一阵网上下了个安卓的传感器参数察看软件ASPARA,用在我的三星i9008手机上,里有各个轴的角度,及磁航向,基本只跳一两个字。。。
那稳定性,啧啧。。。。
安卓不是开源的吗?消费电子的传感器贵不了吧?

商业上的东西都实现了三轴倾角测量及磁方向,而且非常稳定,我们还在纠结。。。。
现在在找有没有一个软件可以蓝牙把参数发出来?再把手机放在无人机上做传感器?真的可悲啊,居然要把手机放在飞机上当传感器。。。

横着,看上面那个83度:

躺平了,看那个0度与-2度:

站直了,看那个92度与-1度:

半斜着:看XY方向的度数分别为50度与21度:

网友:
小数点后面怎么都是0,难不成分辨率是1°

ps:静态下还能看看,动态下数据估计跟摆设一样,大胡子还是不要把它放上去为妙。

编辑原因:补充ps

网友:
手机一般装3轴加速度与GPS,静态测倾角这个精度其实不算高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测静态倾角可以很准,不过动态时就没办法区分重力加速度和变速运动的加速度,这时候就要用陀螺仪来检测角速度,以便修正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到的加速度矢量的方向。

网友:
这个能看到型号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测静态倾角可以很准,不过动态时就没办法区分重力加速度和变速运动的加速度,这时候就要用陀螺仪来检测角速度,以便修正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到的加速度矢量的方向。

那么有加速度传感器,如果加速度为0(水平两个方向)时,这时的倾角应该是很准的?那以飞控上只取水平两方向上加速度为0时的倾角是否就实现了准确测量?

固定翼飞机水平两方向加速度为0的时候还是非常多的。这样配合GPS应该很容易实现航线飞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看到型号不?

应该可以看到型号,网上有安卓看传感器型号的软件。

不过通过拍短片的方式 我抓到一个一闪而过的硬件信息:

以下来自GOOGLE:

Asahi Kasei Corporation 旭化成株式会社 - [ 翻译此页 ]Asahi Kasei Corporation, with consolidated sales of US$10 billion, provides innovative solutions based in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 to a diverse range ...

旭化成株式会社 - Asahi Kasei Corporation - ロングライフ住宅ヘーベルハウス
www.asahi-kasei.co.jp/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固定翼飞机做匀速大圆周航线时,水平两个方向加速度就都为0,难道还得测Z轴加速度绝对值再和当地的g值运算得出倾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固定翼飞机做匀速大圆周航线时,水平两个方向加速度就都为0,难道还得测z轴加速度绝对值再和当地的g值运算得出倾角?

我在这方面是菜的,还没搞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说的这种情况下,在水平加速度应该不为0,对吧?

我想把我的意思再说一下:
刚刚各位教导的意思是静态数据可信,但动态不可信。于是我想到水平方向加速度为0也就相当于静态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倾角应该是可信的数据。

刚刚又试了一下:
把手机放平在桌面上,不停地作水平晃动:
沿手机较长边方向加速,会导致pitch数据乱动;
沿手机较短边方向加速,会导致roll数据乱动;

果然因为加速度的原因会导致传感器得出的倾角数据不可信!

但我偶然发现,下图中的MFx,MFy,MFz不随着水平、垂直加速度(不同方向上的晃动)变化而变化,除非真的手机有自动的转动,但这知道这三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MF是地磁传感器输出。
加速度传感器加地磁传感器能否代替陀螺不好说,貌似地磁传感器漂移比陀螺更厉害,得定期做8字校准。
说到底单一传感器的输出都是不可信,必须综合多个传感器才能得出正确的姿态,如何综合多个传感器,就是卡尔曼滤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f是地磁传感器输出。
加速度传感器加地磁传感器能否代替陀螺不好说,貌似地磁传感器漂移比陀螺更厉害,得定期做8字校准。
说到底单一传感器的输出都是不可信,必须综合多个传感器才能得出正确的姿态,如何综合多个传感器,就是卡尔曼滤波了……

果然磁传感器容易受干扰:在我电脑四周放在不同的位置,磁传感器的数据居然能变180度。。。

联想到前一阵我和一个月的IPHONE4同时用一个指南针软件,发现我们的两个的指南针一个指西,一个指北,当时那个汗啊。。。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强磁场。。。

地磁还能分出XYZ?能不能讲讲原理啊?

网友:
普通指南针就是2D的了吧,但指南针只能水平放置,所以加个Z轴,就可以任意角度测量了。
地磁可以近似看成平行于地面的一根矢量线,3轴地磁传感器测量出物体相对于这根线的3维角度,就能换算出物体相对于地磁极的角度了。不过,由于那只是一根线,所以还是只能确定2维,无法确定3维(两根直线才能确定一个面),所以地磁传感器也无法单独测算出物体的3维姿态。

干扰地磁传感器不用什么强磁场,铁机箱就能影响地磁分布,所以电脑机箱就可以显著影响地磁传感器的测量结果。不过只要在机箱旁做一次8字校准,又可以测到正确的地磁方向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mf是地磁传感器输出。
加速度传感器加地磁传感器能否代替陀螺不好说,貌似地磁传感器漂移比陀螺更厉害,得定期做8字校准。
说到底单一传感器的输出都是不可信,必须综合多个传感器才能得出正确的姿态,如何综合多个传感器,就是卡尔曼滤波了……
果然磁传感器容易受干扰:在我电脑四周放在不同的位置,磁传感器的数据居然能变180度。。。
联想到前一阵我和一个月的iphone4同时用一个指南针软件,发现我们的两个的指南针一个指西,一个指北,当时那个汗啊。。。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强磁场。。。
地磁还能分出xyz?能不能讲讲原理啊?

需要加速度传感器(倾角)辅助投影,建立地磁场模型才能算出来方向,似乎是这个样子滴。就是所谓的坐标变换。否则你把手机立起来方向肯定就不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通指南针就是2d的了吧,但指南针只能水平放置,所以加个z轴,就可以任意角度测量了。
地磁可以近似看成平行于地面的一根矢量线,3轴地磁传感器测量出物体相对于这根线的3维角度,就能换算出物体相对于地磁极的角度了。不过,由于那只是一根线,所以还是只能确定2维,无法确定3维(两根直线才能确定一个面),所以地磁传感器也无法单独测算出物体的3维姿态。
干扰地磁传感器不用什么强磁场,铁机箱就能影响地磁分布,所以电脑机箱就可以显著影响地磁传感器的测量结果。不过只要在机箱旁做一次8字校准,又可以测到正确的地磁方向的了。

以前做过实验拿一个螺丝刀在一米左右的地方移动,地磁传感器可以敏感到。当然灵敏度要比手机上的好的多得多。

磁场的确可以校准,前提是你的周围环境要跟你磁传感器同时运动,两者之间保持相对静止才有效果,而且环境一旦变化就要重新校准,否则都是浮云。

网友:
呵呵,搞过磁罗盘的人就知道了,地磁强度是零点几个高斯
汝铁朋磁有好几千高斯,某些专用电机上NB到上万高斯
所以耳机、喇叭、甚至是大电流走线都能让地磁传感器乱作一团

至于用你的手机做飞控,那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要补充的东东,比你那手机贵多了

网友:
关注这个话题

网友:
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说这是不行的,我们在固定翼和直升机都测试过楼主的想法

网友:
LIS33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LSM303DLH二合一磁力计
L3G4200D数字陀螺仪
ST代理供应QQ:1433511556

网友(2011-08-09):
地磁场当然有方向的。也是xyz。
地磁场:Y东西向为零,X指北最大,和Z指地心最大。这个最大一般在2~3万nT左右,数值根据维度的不同,是不一样的。
手机等铁磁物质会对磁传感器有影响。一般手机靠近磁传感器,2万nT的变化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