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67030|回复: 403
最新的双通道示波器“OURDSO Spring 2011”开源贴!

楼主(2011-06-15):
OURDSO_Sporing_2011经过了几个月的调试以及少量测试版的发行验证工作稳定,本来计划是春天发布的,拖到了夏天是因为这个学期接了一些活儿,忙了一段时间,前一阵有是毕业生答辩,所以连本来5月份要发布的第二版的升级工程包也拖着没有调试完成,很抱歉。非常感谢网友们对我的支持!
这个版本的PCB是根据一款市售的通用壳体设计的,也就是有“外壳”,如果能用阿莫的机器给开孔那就解决了很多网友(包括我)头疼的外壳问题!
本来这个版本的示波器是使用PSP的液晶屏,试验下来发现功耗要比现在所使用的这款3.5寸的大,其实这个屏的分辨率要略高于PSP的480*272,现实更加细腻,只是没有4.3寸的屏看起来爽。

原理图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49057WBFJ2T.pdf(文件大小:107K) (原文件名:Spring_2011_SCH.pdf)

PCB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49058SGTZB4.pdf(文件大小:315K) (原文件名:Spring_2011_PCB.pdf)

FPGA工程包: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49088TITG2O.rar(文件大小:25.40M) (原文件名:Spring_2011_A.rar)

以上开源资料内容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电子开发网www.ourdev.cn/bbs”。

楼主:
大概性能参数如下:
   通道数:2通道
   模拟带宽:30MHz
   采样率:双通道,每125Msps
   垂直精度:8bit
   存储深度:每通道不小于8KB
   电压灵敏度:10mv/div~5v/div(1:1探头)
   扫速范围:100ns/div~5s/div
   FFT功能:1024点FFT
   X-Y功能
   触发方式:单次、正常、自动,触发电压可调并带有超前触发功能
   480*320/3.5寸高分辨率液晶显示器。

   工作电压:6.2V~9V,推荐使用8V稳压电源
   最大电流消耗:350mA(8V),因为数字部分使用DC/DC稳压电路,所以电流消耗与供电电压有一定关系。

按键功能:
s0:模式选择(选择示波器和FFT)
s1:通道选择(分别为:通道1,通道2,双通道和X-Y模式即李莎育图)
s2:触发方式选择(分别为:自动上升沿,自动下降沿,正常上升沿,正常下降沿)
s3:触发通道选择(触发通道在单通道时默认为当前通道,不能选择,只有在双通道和X-Y模式下可选)
s4:存储深度选择(分别为:1000点,2000点,4000点,8000点每通道选择)注:在低扫速下使用地存储深度可以获得较好的实时性
s5:输入耦合选择(分别为交流耦合AC和直流耦合DC两种方式)
s6:上下键功能选择(设置上下键的功能,分别为灵敏度ATT、基线位置Level、触发电平TrigY)注:s12和s10为1通道的上下键,s13和s11为2通道的上下键
s7:左右键功能选择(设置左右键的功能,分别为扫速控制Speed和触发水平位置设置TrigX)注:s14和s15为左右键
s8:单次触发(单次触发功能,只有触发模式为正常情况下可以用,自动模式下不可用)
s9:运行停止键

实拍效果图:

网友:
沙发?
公益广告:本论坛不得使用、宣传Q群。 有讨论请在论坛里进行。 违者将封锁ID.

网友:
顶哇!!!!!!!!!!!
公益广告:发表招聘帖子需要缴费,有需要可以联系网站工作人员王小姐:13711915767.

网友:
占位,用于学习!

真是厉害,30MHz了,在加吧劲,提升到50MHz!把低端的示波器市场占领!
公益广告:广告只能发在本论坛的广告区,否则将封锁ID。

网友:
魏老师的示波仪越来越完美了

网友:
这个版本可以用IL9320,3.2寸的液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版本的PCB留有ILI9320的焊盘,可以安装,但是要修改软件才能运行,现在使用的液晶是480*320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版本的pcb留有ili9320的焊盘,可以安装,但是要修改软件才能运行,现在使用的液晶是480*320的

以后软件升级是否支持ILI9320液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这个版本有AB两版,A版使用3.5寸480*320的液晶,B版使用3.2寸320*240的液晶,现在只是做了A版,实际使用后480*320的显示效果很好,估计看过A版的网友不会在希望换上320*240的液晶了

网友:
这么好的开源,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这个版本有ab两版,a版使用3.5寸480*320的液晶,b版使用3.2寸320*240的液晶,现在只是做了a版,实际使用后480*320的显示效果很好,估计看过a版的网友不会在希望换上320*240的液晶了

这个自然是高分辨好了,B版只对手头有3.2寸的朋友才有价值.是否考虑在软件加上B版液晶的选择?

网友:
厉害!
能否详细介绍下,新版本的主要参数性能。

网友:
什么时候上货架,我想收一台

网友:
板子尺寸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加9320液晶的支持,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LCD小了与底下的按键就不好对应了,还要修改很多参数比如显示区域等,不仅仅是更换驱动就能解决为题的,现在A版的波形显示区域的面积达到了400*240

回复 网友B:

这个等和阿莫商量后再定,谢谢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已经更新在一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PCB板子的尺寸为118mm*69mm,可以参考一楼照片

网友:
建议 迅速 推出套件。。这个可以有。。

网友:
魏坤的头发四六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走眼了吧,那是我一哥们照的

网友:
这个要强力支持!正想搞这方面的东西~十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知道320*480的液晶控制IC是不是9481?

网友: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ILI9481

网友:
支持!!!顶!如果内置锂电就更完美了。

网友:
米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着上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屏幕接口能找到合适的插座么?还是是直接焊上去的?我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有也要订做才行.

还有那个屏幕不是还有突出来一小块,也是折进去么?那么厚度会不会太大?还是有用厚双面胶粘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焊接的,还有就是没有你说的小块,固定是用屏本身带的不干胶粘的,厚度没有增加,这个屏本身就很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用论坛中的那个320*480的那个吧,我的屏幕有耶,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这个屏,但驱动器应该一样

网友:
很漂亮,但是已经有了那个第二版了,多了也用不了那么多。

回复 楼主:

我的第二版用着用着,好像不能归零了,把输入短路,调到10mv/div,屏幕显示有直流电平,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驱动是一样的,连引脚顺序也是一样的. RD引脚拉高就是不需要回读数据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能是因为使用中受潮导致模拟部分的参数发生变化,用热风枪吹一吹试试回复

【51楼】ayuanshop 阿源

不需要度回数据,所以直接拉高以节省IO口

网友:
这次不能错过了。顶起

网友:
想买一个来学习,这样会快点,不知道大概多少钱?

网友:
魏坤老师,这个外壳的厂家和型号是什么?上次跑了两大家壳体商居然没对应的,因不知具体型号。

网友:
正在用的来顶一下,魏坤的作品越来越好了;示波器是带外壳的,我的壳在等 还有在升级中的第二版JJ,(估计壳需要我们自己解决挖孔)。

网友:
强烈的顶一下

网友:
楼主 这么给力 我在不学 都对不起自己了

网友:
不知道成本如何?!有得卖吗楼主

网友:
“春天”到手不到两个星期,就开源了,太及时了。马上下载,对照实物研究学习。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verilog 程序 ,坤哥能不能加点注释啊

网友:
求3.5寸带控制器液晶屏的购买链接

网友:
终于来了,呵呵

网友:
楼主一路引领着国内示波器DIY的潮流.又上一台阶呀.

网友:
界面漂亮,是某种GUI还是程序生成?

网友:
做的真是太棒了,谢谢魏昆同学啊。

网友:
魏老师为何不试试用旋转编码器替代某些按键呢,那样用起来更加方便。

网友:
终于等到开源的时候啦!谢谢!

网友:
有套件通知我,QQ1047199608

网友:
好强大呀,越来越像正规产品了,不过操作全都是按键,会不会有点繁琐,如果用单键飞梭会显得更加专业

网友:
好东西就是要大家一块儿享用

网友:
不懂FPGA的鸭梨很大啊

网友:
强!!
学习!!

不过电路图里有好些地方不明白,那先请教个最简单的:

那个DC插座上(J1)的二极管(D2)和电阻(RX)主要起什么作用呢?保护作用吗?

1. 那么如果接的是内负外正的电源(开关打开的情形下),J1的3脚已经悬空了吧,和J1_3没什么关系,电源仍然是反接的。
2. 那个电阻是特殊电阻吗?

请知道的大大们帮我解答下啦。谢谢!

楼主:
回楼上,那是在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给电池充电并禁止电池给电路供电,二极管是隔离的,电阻是限制充电电流的

网友:
同等成品。

网友:
顶! 魏老师太给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楼上,那是在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给电池充电并禁止电池给电路供电,二极管是隔离的,电阻是限制充电电流的

谢谢魏老师。

但是这样子充电是什么电池呢? 肯定不是锂电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也考虑使用旋转编码器的,但在外壳不确定的情况下,旋钮之类很麻烦,实际操作还是很顺手的,因为大多数的操作都是单键完成的,很少有组合键

网友:
东西很棒,但不懂FPGA,拦住不少人,  还没发现有入门FPGA的好教材 .痛苦中.............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详情请参考:论坛通告:封锁ID、获得注册邀请码、恢复被封ID、投诉必读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只是想想而以。没有动手做

网友:
我是参考以前的版本“冬天”选的电源电压,用了9伏直流稳压电源(万用表的电池一般都是9V),结果5V稳压芯片U21 AMS1117热得烫手,后来在电源上串了两只整流二级管,将电压降下来,现在实测是7.2V,工作正常。
前几天看到楼主在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复,推荐使用8V电源电压。在此特提醒“春天”的使用者 一定注意电源电压不能大于8V。
楼主应该把电源电压标注一下,以免DIY的朋友烧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点小小的建议,电源2596的效率不是很高,发热大,可以用MIPS,TI等一些较新的DC-DC,体积小、发热少、电流大。1117用的太多,可以用一些多路输出的LD。

网友:
牛人 这个要顶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平不是在网上买的,往上倒是有一家买这种9481驱动屏的店,在论坛还发过贴,应该是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17493&bbs_page_no=1&bbs_id=3020

网友:
这个界面是GUI还是固定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GUI也不是图片,是程序设计的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MARK

网友:
漂亮,好东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很快就会在邮购部上架,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M:

你有什么实惠点的型号推荐吗?好东西都贼贵的。

网友:
请问楼主 做好的 要花多少RMB呀?最近 做个东西非得要用示波器了好用的话 想入一个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有空自己做的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N:

看着硬件成本,估计不会少于800rmb。

网友:
《测试技术学报》2004年第6期上看到的《一种用于FFT计算倒位序的新方法》(原文可按题目自行搜索),对于512点的“倒序',用时为传统方法的“4.93”分之一。

void new(int power,int data[],int x[])
{
int i,j,k,p,t,n,n1,power1;
power1=power-1
x[0]=0
for (i=0;i<power;i++)//i代表当前的级数
{
k=1<<i;//k是增量,还代表当前级新增数据的个数
p=power--;//p代表步长的幂,即2p等于步长
for(j=0;j<k;j++)//代表当前级增加的数据
{
n=((j<<1)+1)<<p;//新增数据出现的位置,即原位序
x[n]= x[(j<<1)<<p]+k;//新增数据(倒位序)=原数据+增量
n1=x[n]
if (n<n1)//交换判断,如果原位序<倒位序,则交换数据
{
t = data[n];
data[n]=data[n1];
data[n1]= t;
}
}
}
}

速度很快,想移植到示波表上,但仔细研究发现,计算“倒位序”只是在初始化时运行一次而已,移植意义不大。

网友:
我想买一台

网友:
楼主是基于SOPC的吗?

网友:
特大消息:魏坤重大升级、全新版本的示波器“OURDSO Spring 2011”预计后天到货! 仅10台,到时公布准确时间抢购

网友:
很强悍,看起来不错!

网友:
不知LZ的LCD是如何固定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好很强大!4通道就好了

网友:
重新编译下载后出现一个问题,开机画面的左边1/5没有图像了,只有条纹,用一会就x轴的波形就没有了,直线也没有了,关机再开又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编译时出现了3000多个警告.

网友:
回复 网友O:
没外壳。。。。。。。
有的,不过你要自行开孔。随机送一只塑料壳。

网友:
不知道魏困有没有考虑在模拟通道那里加上屏蔽盖,那样子辐射噪声的干扰会低点!而且现在通道带宽已经越来越高,模拟通道的电路也要适当的改进了!以目前这个电路想继续把带宽做上去会有点困难!

网友:
竟然PCB用的是双层板,太牛B!不知道魏大大怎么解决信号完整性的问题的??双层板没有完整的地平面,几乎没法考虑信号回流路径的问题!

网友:
准备什么时候出第二批啊!10台都被人抢光了!

网友:
软件代码能不能带一些注释啊,这样子看起来也方便些,嘿嘿

网友:
魏坤兄 , 可否給我你的電郵 , 有關用2个AD9481 ( interleave 方式 )和spring2011的硬件做示波器問題想請教你 !!!!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魏,你的原理图里面好像Q1,Q2符号画错了

网友(2011-07-23):
还没有套件?

网友:
支持顶一下,不过很可惜缓冲深度有点小,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改版的可能?
如果能把缓冲做到几百K,就快赶上普源1052的指标了。

网友:
刚入手一台,模拟部分未加入屏蔽,无信号时有一些干扰波。加入屏蔽,效果可能更好。在使用中发现:如果在200mV至500mV之间来回转换,机子会死机。后把5V稳压块AMS1117-5.0换成LT1175就好了!

网友:
这个DIY超强的,真想入手一个,可惜最近不太宽裕。

楼主:
回复 网友P:

LT1175是负稳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P:
lt1175是负稳压

对不起,少写一个1,应该是LT11175 +5V的。

网友:
不错,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卖?

网友(2011-08-28):
回复 楼主:
说真的,我很欣赏魏坤的人品!这么好的东西毫无保留的奉献!看了这个示波器,我感觉还需要改进的地方:按键换成旋转拨码开关应该好些;其次,AD的时钟,最好用专用的时钟产生芯片,不要用fpga的锁相环直接提供,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孔径抖动,减少误码,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
你好!首先感谢你制作了这个开源示波器。
该示波器似乎有个TF卡插槽, 请问TF卡的用途是?必须插卡使用吗?可以支持8G的TF卡吗?

网友:
魏老师好,示波器已收到,做功真不错。
1。看板子D2和RX怎么没有焊上呢?
2。如果用内置电源,您推荐什么样的电源呢?

网友:
第二版还能出X-Y功能么?我有个第二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D2和RX的作用是在装有电池的情况下外部供电时为电池充电的隔离电路,D2是隔离电池的,RX是充电限流电阻,要根据电池的容量来确定,所以未装。

回复 网友R:

新的固件支持X-Y功能

网友:
可以量产了~~!

网友:
可以量产了,低端估计没戏了。

网友:
价格再便宜点。。。 最好。

网友(2011-10-11):
什么时候在出套件呢 求购一套

网友:
第二批出套件 请联系下!谢谢 qq:664521010

网友:
这个程序写的……牛~!!!佩服啊~!

网友:
支持魏坤兄弟,期待上800*480液晶!

网友:
请问魏老老师,我怎么样才能买到一台?

网友:
魏老师,9288的最大采样率是100Msps,怎么做到125Msps的?

网友:
9288的最大采样率是100Msps,怎么做到125Msps的?
同问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散件 不为省钱 好折腾

网友:
楼主你那里也不要去,自己办个企业吧,我觉得你做几年就可以上市

网友:
双通道示波器“OURDSO Spring 2011

网友(2011-11-14):
我遇到156楼同样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回答,重新编译下载后出现一个问题,开机画面的左边1/5没有图像了,只有条纹?

网友:
请问LZ这个还有卖不?

网友:
回去研究研究,准备用2.4 tft的做一个

网友:
Mark----------魏坤示波器双通道版 2011年6月版

网友:
占个位置,什么时候出套件.想买一套.多少钱?

网友:
没看到AS下载接口,程序怎么固化进去的?

网友:
现在还能赶得上吗?这个示波器

网友:
做成有外壳的多好

网友:
FPGA工程包下载有问题,下载完成只有90多k。谁有,再发下?

网友(2011-12-17):
A版是ILI9481吗?回复【15楼】kunnsd 魏坤

网友:
我用Quartus II 6.0怎么打开出错,打不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S:
没看到as下载接口,程序怎么固化进去的?

JTAG下载口也可以把程序下到EPCS里面去的

网友:
佩服,一直关注你的帖子

网友:
提个建议,AD603可以换成TI的THS7002,纯数控的,就不用那么多的放大器了,也不需要用DAC来控制增益,AD603如果不反馈微调的话,误差会比较大,而且不可控

网友:
坤兄,什么时候还有套件卖啊?现在阿莫邮购处都没货了

网友:
也想入手一个,邮购部没货,留个QQ 317278283 有货一定要通知啊

网友:
坤大,你太坏了。。我又中毒了。。。

网友:
我也想买 没有第二版 的 第一版的也行 QQ 369002525

网友:
有贷通知一下。QQ178064035

网友: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的说!

楼主:
现在邮购部有OURDSO Spring 2011的成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强悍

网友:
Mark,OURDSO_Sporing_2011示波器!

网友:
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马克。邮购部又有成品了。找个壳子去。

网友:
请问:
我记得是可以把数据保存到卡上的,请问能保存多大的数据量?另外,忘记了套件中都包含什么?谢谢

网友(2012-01-28):
请教楼主LCD屏的型号,多谢!

网友:
强人,等壳子!

网友:
可惜有第二版了,真是眼馋啊。。。有要第二版的么?想换2011版的了。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顶起,向楼主学习啊<img src=./emotion/em040.gif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这个液晶就是ILI9481,现在这个液晶的采购比较困难,将来的开源示波器会采用4.3寸的TFT,到时会有更好的观测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FPGA的工程文件比较大25M,我怎么死活下不下来,没速度,一会就停了,哎

网友(2012-02-29):
标计一下

网友:
回复楼主,这个4.3“的搞好了没有啊,售价多少钱,QQ:1093516955,怎么联系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V:

会有OURDSO_Summer_2012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哪里可以买啊????

网友:
太强大了, 多谢!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表示我很落后,楼主强人啊

网友:
问一下啊,原理图中M74HC4051M1R附近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
强烈期待OURDSO_Summer_20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性能参数如下:
   通道数:2通道
   模拟带宽:30MHz

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2-03-31):
非常想diy一个 但估计难度很大 硬件成本我淘宝一下不算运费都差不多300¥以上 不知道要陶多少家才凑到齐. 又要买jtag下载线 软件编译下载到芯片里面 我有mega8的下载经验 差不多的吧?来论坛都是高人 我小白我怕我全部零件买回来电路板也搞好了照猫画虎都搞不定啊!相关知识贫乏 正经的示波器也没有玩过.怎么玩都不知道.还需要信号源调试 .板子搞好还有硬件调试 估计难度很大...难度很大...实在不行买一个了...希望有好人科普扫盲一下让更多的国人爱好者普及示波器吗?缩短和发达国家差距啊.达到开源的初衷啊.否则不需要开源了直接卖产品了啊!!!

网友:
不错啊,  有没有成品,我买个!!

网友:
这块板与那个盒子好象不是很配套?板子略有点大?如果有盒子,这将是N多网友期待的便携式工具了,上个版本我就买了一套,但一直没怎么用,就是因为裸奔有点不放心,当然也主要是没花心思去壳子的事儿。

网友:
想问一下这里面的SDRAM有没有用来做高速AD的FIFO呢?

网友:
等summer 2012版

网友:
mark : 将来的开源示波器会采用4.3寸的TFT,到时会有更好的观测效果

网友:
很漂亮。。存储深度只有8k么??

网友:
啥时候有货?

网友:
能否把带宽提高一些呢?这样才会更实用

网友:
想学习,可是开源资料下不下来......楼主能否发一份给我呀?邮箱:cuiyanhong11@163.com
将感激不尽~~~等待ing

网友:
非常精美,简易实用。

网友:
Mark,weikun的精品贴子,谢谢

网友(2012-05-07):
很想要一个,lz或哪位朋友能把资料再上传下吗

网友:
现在不能下呀  论坛什么时候恢复下载呀

网友:
做的很好  来围观一下

网友:
怎么不能下载啊

网友:
新手,现在好像资料都下不来。

网友:
学习,涨涨知识

网友(2012-06-26):
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
论坛下载连接失效,哪位大哥能共享下?谢谢!

网友:
真厉害     自己要努力啊

网友:
顶一个,很不错,价格比较贵些

网友:
如果是100Mhz多好呀! 期待中...

网友:
这个要买

网友:
来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很强悍啊,就差一个壳壳了。。

网友(2012-08-02):
这几天发现屏幕的背光会闪,开始怀疑是接触不好于是拆下液晶,重新焊了排线,发现问题依然。

网友:
使用了板子上的pwm电路,背光不是那么闪了,用了一片hta2028

网友:
这个强悍啊。

网友:
高手高手啊!

网友:
支持原创,楼主加油商业化

网友:
请教,这示波器能测多大电压的信号

网友:
标记下 下次找到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W:
淘宝貌似有,不知质量如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215184133

这是ARM的开发板,都出来五六年了,现在不玩这个了

网友:
学习了,高速ad9288 价格也不低

网友(2012-09-25):
魏同学做了这个后没有继续推出新版啊?严重期待2012_winter版啊。。。这个不符合他站上宣布的示波器研发五年计划啊,呵呵!
另外,阿莫代销的魏坤示波器最新版本上面带不带SD卡存储功能?
貌似2011SPRING版不带波形数据存储功能,硬件留了接口,不知后来软件功能有没有加上去?

网友:
已到手,好用~哈哈

网友:
这个PCB板子用热转印来做难度大吗?

PS:什么时候出套件,售价如何?

网友:
太好了,自己动手做一个看看。

网友(2012-11-05):
Hi all. I ham been following this topic for a long time on the oscilloscope. Doing their own kind. Tell me, and what the oscilloscope screen at OURDSO Sporing 2011? What extension and model?
Thans.

网友:
参考下模拟部分电路。

网友(2012-12-24):
能拉横线或者竖线测时间或者电压吗?

网友:
魏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前面分压电阻您选择的是499K,51欧,和20k的呢,好像没有499K这个阻值的电阻。然后分压比,一个是0.5,一个0.0196,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

网友:
高人啊!!下个文件学习去。

网友(2013-04-03):
没有PCB格式的文件??

网友:
在不加信号的时候示波器测得信号的波动很大,正常的效果是不是就是一条稳定的直线啊?我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请问老师会做点教程给我们菜鸟讲解一下相关的内容么?若是老师能将相关的知识讲解一下,我们将更加受益匪浅了。。。

网友:
好强悍,膜拜!!!!!!!!!!!!!!!!!!!!!

网友:
您的示波器很实在!!!

网友(2013-05-15):
看看好做不,多谢分享

网友:
自己试着弄个玩玩。先看看资料

网友:
这个实在是太强大了,做得很好啊

网友(2013-08-14):
楼主搞个触摸的更好,嘿嘿

网友:
学习AD采样的非常有用

网友(2013-11-03):
那位能给 解释 : fpga 中  模块  mem_control 的 counter2 counter3 干什么用的? 多谢

网友:
cut_off 中的 数据 为什么是 9 - 247, 8位 不是 可以到 0 - 255 吗

网友X:
我用的 quartus 9.0 ,没有改动 从新编译了一次, fpga下载 as模式不行 所以 用的jtag模式, nios 烧写很顺利, 但是 启动不了, 没人重新编译过吗, 开源不就是 要折腾的吗

网友:
spring_2011 v1.1 , 重新烧写 板子启动不了, 是不是 我的fpga 版本不对, 这个板子有 v1.0 的吗

网友:
板子 spring_2011 v1.1

我重新烧写了 fpga程序(网站上下的), 启动不了

是不是fpga版本 搞错了, 网站上 的pcb板 没有 v1.1 标记

那位能给解答, 多谢了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X:
我用的 quartus 9.0 ,没有改动 从新编译了一次, fpga下载 as模式不行 所以 用的jtag模式, nios 烧写很顺 ...

用quartus 8.0 ,用quartus 9.0要改动一下

网友:
大哥,我想买套件,或者有资料的话自己做,请问最新版是那个?

网友(2014-03-23):
有套件吗?

网友:
灰常漂亮,俺个人是没得这水平的,不过等到100M出来俺才心动

网友(2014-05-28):
真心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标记,双通道示波器,开源帖

网友(2014-08-06):
魏老师,想问一下,“OURDSO Spring 2011”所用的BNC接头是哪种呢,50欧姆还是75欧姆的?恳请发一份规格书,求AD 的封装,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的宝贵资料!学习了!!

网友:
MARK 示波器第二版

网友(2014-09-26):
漂亮~~~mark   fpga   示波器

网友(2014-10-26):
暴强的示波器开源资料,mark~感谢分享~

网友:
我用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分析了SYS_CLK_IN和软核最大工作频率,发现SYS_CLK_IN的FMAX=42.67 MHz.

而晶振的时钟是50MHZ,会造成软核和部分功能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好东东,手了

网友:
好屌,膜拜大神,感谢分享

网友(2015-07-22):
用了fpga啊

网友:
今天看源码,发现了一个Bug

在\Spring_2011_A\MEM_control_H.v里面,不知道魏老师后来有没有更新过代码?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

网友:
现在还能买到套件吗?

网友:
能不能解释一下  RE5  TQ2-5V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呢?看了半天都没有搞懂。

网友:
好菊花,啊 好资料

网友(2015-12-29):
好象后面再没啥进展了。

网友(2016-08-10):
   专心做好一个真的好牛啊

网友Y(2017-11-13):
您好!
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
帖子中写了   采样率:双通道,每125Msps,而AD9288的Maximum Conversion Rate为100Msps
请问 怎么达到125Msps呢?和存储深度有关么?
-----------我是初入电子专业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Y:
您好!
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
帖子中写了   采样率:双通道,每125Msps,而AD9288的Maximum Conversion R ...

超频,,, ,应该说ADI的芯片体质好,超频一下下也能用

网友Z(2018-07-08):
不知道还有人玩这个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Z:
不知道还有人玩这个吗?

今年毕设复制了这个,惭愧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Y:
今年毕设复制了这个,惭愧惭愧

做成功没有?

网友Y:
嗯嗯,电路和程序都没有问题的,不过我布线有些问题,15M往后信号衰减比较厉害。

网友Z(2018-09-04):
引用 网友Y:
嗯嗯,电路和程序都没有问题的,不过我布线有些问题,15M往后信号衰减比较厉害。 ...

我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

请问您到多少兆会衰减?
布局对信号的影响真的会特别大么?
我还是个新手哈

网友(2020-03-24):
魏同学现在还卖套件吗?

网友:
是不是已经上班了,感觉这个示波器还可以继续搞起

网友:
自己玩玩可以的

网友(2020-04-30):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正在学习中

网友(2020-06-28):
altera官网上的DEVICE库已经没了,谁有Quartus ii 8.0下的cyclone iii的库传一个呗,先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