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魏兄这里是不是你画错了~

楼主(2011-06-15):
这里的2.5V到地都是0欧电源会短路的

网友:
没看过魏兄得原理图,不过这里28,29,30,31应该是跳线。

网友:
这是啥东西fpga还是cpld?估计选择程序加载方式或者是启动模式之类的,几个端口高低电平如何配置请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跳线,用来选择启动方式的

网友:
应该是跳线,选择调试时用得方式或启动方式吧

楼主:
请问魏兄能解释下启动方式不?

网友(2011-07-16):
FPGA哪有什么启动方式,应该是配置方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