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输出后缓存问题

楼主(2011-06-15):
请教大家:
AD采样出来的12位并行数据如果直接存到sram里面可行不?

看到一些论文和资料里面都喜欢在存储器(sram)和AD之间加一个内嵌的双口ram或者fifo啥的作为缓存,但是如果我直接存sram,应该ad的输出速率跟sram的写入速率可以做到匹配,那还有必要缓存吗?
麻烦大家了!!!

网友:
可以这样,但是资源够,为何不用呢,DPRAM和FIFO灵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大家:
ad采样出来的12位并行数据如果直接存到sram里面可行不?
看到一些论文和资料里面都喜欢在存储器(sram)和ad之间加一个内嵌的双口ram或者fifo啥的作为缓存,但是如果我直接存sram,应该ad的输出速率跟sram的写入速率可以做到匹配,那还有必要缓存吗?
麻烦大家了!!!

加fifo或双口ram有时是为了起到解决跨时钟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