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自己写个程序实现,请问难不难?

楼主(2011-06-15):
起因:上个星期接到客户的新订单,我就问负责生产的同事公司的零件库存还够不够这个订单的数量。他回答说够的,等我把合同和客户签好以后,叫他开始生产时,他突然跟我说有几个零件之前被别的地方的借用的,他自己也忘记这个事情,导致这个订单无法按时交货。被客户数落的很惨。说明一下,我们公司的零件库存都是由这个同事一个人管理的。全部人工用电子表格。也真难为他了。

想法:现在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打算自己写个程序来管理零件库存。假设我们公司产品有:A,B,C,D四种。而零件有a,b,c,d,e五种,其中产品A是由x个a和x个b和x个c和x个d和x个e组成的, x在0到5之间,其余B,C,D产品以此类推。程序实现的功能是:记录公司所有零件的库存,当有一个订单来的时候,输入订单的产品型号和数量,直接计算出,当面库存是否能生产出这个订单,并显示剩余库存数量,等待下一个订单。如果不够,能确切的知道是哪个零件分别差多少个?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程序,难度有多大,用DELPHI或者C++实现可行吗?
请教上位机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用 delphi 容易过c++一点点,不过思路类似

网友:
甚至 excel 也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装个进销存应该可以,设好权限,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实时库存,制度上借用必须入帐,保存每次更改的记录。

如果借用不入帐不备注,我估计什么软件都没有用。

网友:
已有现成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excel表格我也想过的,但是它的扩展性不好,比如我们以后又增加了零件f,g,h,或者又有新的产品E。用EXCEL好像就麻烦了,如果用程序的话,应该简单多了。
顺便问一下,我一直是用C语言做AVR程序的,对DELPHI一点不懂,不知道稍微学习下,能不能写出这个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了软件后,再借用就必须要实时改变库存了。我晚上下个进销存试试看。不知道是不是免费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们,推荐一个可否?免费的最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发不复杂,主要是平时入、出数据的维护比较复杂,另外就是界面如何能做的一目了然,delphi\VB\VC\VBA 都可以实现。

网友:
以前用过一个,收费的,不过不贵,叫管易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维护起来,应该比那个同事之前用EXCEL要方便了吧。我们的零件大概有300种,产品大概有100种,这个应该还是有点难度的吧

网友:
有现成的ERP软件

网友:
Access 带的 Northwind示例数据库,看看能不能用的上

网友:
嗯,感觉是可行的,不过我上位机编程那点知识早就还给老师了。

这点功能VB应该也能实现吧?找本VB的书看一段时间慢慢写应该不太难。我始终觉得VB上手还是快。

网友:
我看到电子市场有商家用的,好像是管家婆之类的

网友:
软件很多  如3楼所说不入账  再怎么好的软件也不管用

网友:
Access做一个很简单,只是你想实现的功能你做好先做BOM表~~

网友:
一般性的仓库管理软件,先要看你几个人进行这个仓库的管理,包括入/库的所有可能人员都要算在里面;
如果只有1到2个人

方法一:用Access直接做界面,这样你必须装Accesss这个软体了(因为Office标准版中没有Access的)
方法二:Excel做界面,Access做数据库,这样你就不用装Access了
方法三:VC/VB/Java等等等等+Access

说明:以上的数据库不一定要Access,但是Access可以直接copy就能使用,比较方便

如果多人管理仓库,这个情况太复杂,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