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小车第二版

楼主(2011-06-15):
遥控吸尘小车第一版,好玩是好玩的,只是遥控版本笨了点
想搞点先进控制东东上去,底盘太小转弯半径太大,先天不足,于是筹划开工吸尘小车第二版
计划全铝合金结构,整体380mm直径,正圆形外壳,三轮结构,一方向两动力
只有底盘足够大,才能上大功率锂电池、调速器、加速度计、陀螺仪、罗盘、数传等等

先机械、再电子、最后软件,一切从风扇电机固定座这个小零件开始:)

装上无刷电机

安装孔画线

打孔攻丝

底盘画线

电机座固定孔

电机总成+50A高压无刷电调

七叶全封闭离心风扇

安装主负重轮

两路MAXON驱动电机,TAOBAO上二手货,带减速箱编码器90块一套

楼主:
保留位1

楼主:
保留位2

网友:
好精致!围观先~~O(∩_∩)O

网友:
牛逼,后面的三角架子是做什么的?

网友:
这也太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牛逼,后面的三角架子是做什么的?

这个是个DIY的气压试飞台,平台下有个万向球轴承,平台可任意方向倾斜翻滚
基座中有个的12V500W的机床变压器,经过50A电桥整流,并过酸奶盒那么大的电容与电感滤波
可输出30A以上电流,相当于一个自制的直流稳压电源

这玩意与小车无关,只是拍照时拍进去了,呵呵

网友:
做得挺不错的,LZ继续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得挺不错的,lz继续呀

能来阿莫这里的人,工作都不会轻松,业余玩不能强求啊!

俺每天晚上只有儿子睡觉后,有点时间搞会儿,日子会拖的比较久,诸位见谅啦

网友:
那个离心涡轮自己整的?怎么保证动平衡?能介绍一下制作过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离心涡轮自己整的?怎么保证动平衡?能介绍一下制作过程么?

有同样问题啊,想请教下您的铝合金件是用什么方式加工出来的...

网友:
占位,这个东东能变成产品不?

网友:
帅呆了,酷傻了。

网友:
niu顶,LZ来自未来吧

网友:
楼主模型专家!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离心涡轮自己整的?怎么保证动平衡?能介绍一下制作过程么?

找收废品的,家用吸尘器里拆,不平衡用502胶水在重的一边涂

一般吸尘器坏电机或电路板的多,叶轮不大坏的

网友:
很漂亮的机械。期待成品。

网友:
去商场看了吸尘器都很大,声音也很大,自己按照开源项目介绍的图做了一个旋风式的吸尘小车,小车用293或者298芯片驱动,
电机用20元一个的金属直流减速电机,比较小,不占地方 (原文件名:T2wmJCXolXXXXXXXXX_!!35876968.jpg)

,吸尘用的是35的风扇,声音比较小,不过只能吸纸片、灰尘

网友:
想再学楼主的方法做一个吸力巨大的,噪音方面能否用消除噪音的电路来减弱。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和航模电机,多少钱的?

楼主(2011-07-15):
回复 网友D:
想再学楼主的方法做一个吸力巨大的,噪音方面能否用消除噪音的电路来减弱。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和航模电机,多少钱的?

真能吸地板的都是巨大声音,用电子方法静音没考虑过,只想做好外壳后内衬点吸音棉。

50安电调与无刷电机都是新西达的,航模里的廉价品,实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商场看了吸尘器都很大,声音也很大,自己按照开源项目介绍的图做了一个旋风式的吸尘小车,小车用293或者298芯片驱动,

电机用20元一个的金属直流减速电机,比较小,不占地方 (原文件名:t2wmjcxolxxxxxxxxx_!!35876968.jpg)
,吸尘用的是35的风扇,声音比较小,不过只能吸纸片、灰尘

你贴的电机,新买的比地摊上的MAXON二手货,虚位都大很多

网友:
哈哈!
楼主的机加能力在这里也算中等以上了!
钦佩钦佩!!
但是其他众多战友们都是怎么做机加这部分?
讲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
楼主的机加能力在这里也算中等以上了!
钦佩钦佩!!
但是其他众多战友们都是怎么做机加这部分?
讲讲吧!

有兴趣动手,就要注意收集附近的机加工资源

比如我参加的一个兴趣小组,朋友的小型车、铣都大家都可以去用

平时大家也是朋友,很多事情都可以互相帮忙

网友(2011-10-26):
漂亮啊,涡轮风机部分的图有没有。

如果是要吸液体的话应该怎么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