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手机的GPS信号,打算用铜箔贴在手机后盖上作为天线,按照GPS天线的谐振频率,铜箔应该

楼主(2011-06-15):
如题,谢谢

网友:
kuang狂人啊

楼主:
有什么狂的,很多人都这样改了

(Ô­ÎļþÃû:20110611_0a64089290a1ce49c66d47QRfR421SKL.jpg)

(Ô­ÎļþÃû:20110611_0b660437967f923920988ciPu2mrxvqq.jpg)

网友:
我的W715也是这个极蛋痛的毛病。以前2G时信号好、省电;现在用3G网WCDMA网速的确是唰唰的快,就是特耗电,一天一充!天线就在手捏住的后盖处,一拿手里信号就很差,烦死了!手机总在2G和3G之间频繁切换,经常漏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w715也是这个极蛋痛的毛病。以前2g时信号好、省电;现在用3g网wcdma网速的确是唰唰的快,就是特耗电,一天一充!天线就在手捏住的后盖处,一拿手里信号就很差,烦死了!手机总在2g和3g之间频繁切换,经常漏话。

你的也可以试着改改,将天线从后盖挪到别的地方

网友:
3元买个专用的陶瓷天线帖上,肯定比你改的好。

手机里的GPS天线就是很小的一个铁皮,效果好不到哪去。

网友:
引出一段5厘米的铁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w715也是这个极蛋痛的毛病。以前2g时信号好、省电;现在用3g网wcdma网速的确是唰唰的快,就是特耗电,一天一充!天线就在手捏住的后盖处,一拿手里信号就很差,烦死了!手机总在2g和3g之间频繁切换,经常漏话。

如果本地3G信号好的话,直接强制到3G模式  我这里待机也是3.5G  所以我把3.5G关闭只用3G待机和上网(有需要在开3.5G) 发现省不少电。佛山这里的基站优化不行,不手动关闭高速分组的话,待机也是3.5G 东莞的基站待机是3G ,联网是3.5G    我的手机是强制在3G模式。 平常是关闭高速分组(3.5G) 有需要在开高速分组  确实省不少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出一段5厘米的铁丝

用焊锡丝行不行?
一定要选最贵的焊锡丝做天线!
如果没有RoHS认证,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电话!
焊锡丝里面必须是中空的;
填充英国原装的松香,特纯正的那种。
一拿起电话,甭管主叫被叫,一股地道的英国味!
天线里再加点料:什么铜啊、银的,能加的都给他加上!
你说这样的天线增益多少DB?
3DB?
滚一边去!至少3.1DB起!!
你要研究电工的消费心理:
电工买手机,
不再乎多买个收音机!

网友:
个人认为可行性不高,即使你觉得好了 那多半也是心理原因在作祟。

天线要和里面的电路阻抗匹配才行,以你的工艺,做出来的不匹配,啥都没用

别看手机里的天线貌似很简单,人家都是设计好的,  不信?  你把那天线切一个很小的角,   信号都会千差万别

楼主:
根据一些改过的人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