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uip1.0 作为客户端 主动连接 服务器的示例!

楼主(2011-06-15):
前几天下了一个 STM32 的 uip 例程 ,里面是一个 telnet 的例程,我换了我经常用的那个库,按照说明 测试 ping 和 telnet 都正常,这应该说明 这个uip 没问题了,后来我尝试改成 主动连接到 我的网络调试助手建的服务器,结果是中联不上 整了好些 时间感觉要崩溃了,调用那个 uip_connect() 始终没反应,用这两条语句 连不上服务器
           uip_ipaddr(ipaddr, 192,168,1,240);        //        目的地址
        uip_connect((uip_ipaddr_t *)ipaddr , HTONS(80) );
哪位 uip 达人有这样,作为客户端,主动连接服务器的例子,麻烦传一份上来,不胜感激啊

网友:
楼主的网卡芯片是Enc28j60吗,如果是:
在enc28j60_uip.c里将“switch(uip_conn->lport)”的lport改成rport
应用层用uip_connect,不用uip_listen,这是主动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这种方法,没有enc28j60_uip.c 这个文件

定义了       #define UIP_ACTIVE_OPEN 1

也定义了处理函数       #define     UIP_APPCALL    Client_Connect_appcall

调用           uip_ipaddr(ipaddr, 192,168,1,240); // 目的地址
               uip_connect((uip_ipaddr_t *)ipaddr , HTONS(8080) );
来初始化

还是不行,用抓包工具,似乎没有发出连接请求 SYN 包

使用监听
      uip_connect((uip_ipaddr_t *)ipaddr , HTONS(8080) );
初始化并且用  网络调试助手 当 客户端 就连得上

数据也是对的。难道还需要改什么地方吗?

网友:
可能是uip_connect 连接前uip arp表还没有对应的地址

网友:
TO:楼主,你的回调函数tcp_server_appcall中没有加入switch(uip_conn->rport)”针对HTONS(8080)处理代码,当然还是不行

网友B(2011-09-08):
调uip_connect后UIP其实就初始化了一下结构数据,没有向外发数据的动作的,等到UIP对每个TCP连接轮流处理2次才开始连接,连接成功后uip_connected()为真。

按如下处理可以快速连接
struct uip_conn *u;
uip_ipaddr(ipaddr, 192,168,1,240); // 目的地址
u=uip_connect(&ipaddr , HTONS(80) );
if(u==NULL)
{
  //这里要做错误处理。
  return ;
}
uip_periodic_conn(u);
if(uip_len== 0)
{
      uip_periodic_conn(u);//由于在uip_connect时conn->timer = 1,"
                          //"所以必须调用uip_periodic_conn两次uip才会准备数据"
}
if(uip_len > 0)
{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

//可以选择循环调用UipPro(uip协议栈的实现入口),直到连接成功。

---------------------------------------------------------------------
连接成功后要把u记下来,主动发送数据方法如下
uip_conn =u;
uip_send(data, datalen);
uip_process(UIP_TIMER);
if(uip_len > 0)
{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

UIP要做完整还是要充分使用struct uip_conn中的uip_tcp_appstate_t appstat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发一份TCP主动连接的程序参考一下呢?252655388@qq.com

网友(2011-11-14):
to:hnthw
能否也发一份TCP主动连接的程序参考一下呢?QQ:33508691,jxncxy@sohu.com,mcus是STM32+ENC28J60,谢谢

网友:
参考uip例程里那个webclient。
BTW,男儿膝下有黄金啊。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B:
调uip_connect后UIP其实就初始化了一下结构数据,没有向外发数据的动作的,等到UIP对每个TCP连接轮流处理2 ...

楼主的这部分代码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的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uip_connect后UIP其实就初始化了一下结构数据,没有向外发数据的动作的,等到UIP对每个TCP连接轮流处理2 ...

楼主的想法是不错的,只是调用uip_send函数应在uip_process(UIP_TIMER);之后会更好些额

网友(2013-05-28):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5-01-21):
搞了很久都没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