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利器----USMART 2.0 发布

楼主(2011-06-15):
USMART是由ALIENTEK开发的一个灵巧的串口调试互交组件,通过它你可以通过串口助手调用程序里面的任何函数,并执行。因此,你可以随意更改函数的输入参数(支持数字(10/16进制)、字符串、函数入口地址等作为参数),单个函数最多支持10个输入参数,并支持函数返回值显示。
USMART的特点如下:
1,        可以调用绝大部分用户直接编写的函数。
2,        资源占用极少(最少情况:FLASH:2.5K;SRAM:72B)。
3,        支持参数类型多(数字(包含10/16进制)、字符串、函数指针等)。
4,        支持函数返回值显示。
5,        使用方便。

有了USMART,你可以轻易的修改函数参数、查看函数运行结果,从而快速解决问题。比如你调试一个摄像头模块,需要修改其中的几个参数来得到最佳的效果,普通的做法:写函数->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不停的循环,直到满意为止。这样做很麻烦不说,单片机也是有寿命的啊,老这样不停的刷,很折寿的。而利用USMART,则只需要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输入函数及参数,然后直接串口发送给单片机,就执行了一次参数调整,不满意的话,你在串口调试助手修改参数在发送就可以了,直到你满意为止。这样,修改参数十分方便,不需要编译、不需要下载、不会让单片机折寿。
USMART支持的参数类型基本满足任何调试了,支持的类型有:10或者16进制数字、字符串指针(如果该参数是用作参数返回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函数指针等。因此绝大部分函数,可以直接被USMART调用,对于不能直接调用的,你只需要重写一个函数,把影响调用的参数去掉即可,这个重写后的函数,即可以被USMART调用了。
经过以上简单介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USMART的移植和使用。

一、USMART移植
USMART组件总共包含6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1.1 USMART组件
        其中redeme.txt是一个说明文件,不参与编译。其他五个文件,usmart.c负责与外部互交等。usmat_str主要负责命令和参数解析。usmart_config.c主要由用户添加需要由usmart管理的函数。
usmart.h和usmart_str.h是两个头文件,其中usmart.h里面含有几个用户配置宏定义,可以用来配置usmart的功能及总参数长度(直接和SRAM占用挂钩)。
        USMART的移植,只需要实现两个函数。两个函数都在usmart.c里面,第一个是void usmart_init(void)函数,该函数主要实现串口初始化,如果用中断执行usmart的扫描,则可以把中断的初始化代码,也放到这个函数里面。
在ALIENTEK STM32开发板上该函数的实现代码如下:
//初始化串口控制器
void usmart_init(void)
{
        //必须使能串口中断接收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Timer2_Init(1000,7199);        //7200分频,时钟为10K ,100ms中断一次
}
        上述代码,我们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9600,并开启了定时器2,每隔100ms执行一次usmart的扫描。
        这里uart_init设置还包括开启串口中断接收,并实现利用回车键判别接收是否完成,具体的说明,请参考《STM32不完全手册V2.0》2.7.3节或《例说STM32》5.3节。不过我们这里提供的源码usart.c文件已经被更新,为1.4版本了。主要修改了USART_RX_STA这个自定义寄存器,将其由u8变为u16,这样我们的串口一次可以接收的字节数,最大可以是2的14次方,主要为了增加对长函数名及函数参数的支持。
        Timer2的中断函数如下: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SR&0X0001)//溢出中断
        {
                usmart_dev.scan();//执行usmart扫描
        }
        TIM2->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这里主要就是调用了usmart_dev.scan();这个函数,用于及时处理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即上文所说的usmart扫描。这里采用的是中断扫描方式(推荐),你也可以使用死循环里面调用的方式,只要保证usmart_dev.scan();函数每隔一定时间(建议不超过200ms)被调用一次即可。
        第二个要实现的函数就是void usmart_scan(void)。该函数用于执行usmart扫描,该函数需要得到两个参量,第一个是从串口接收到的数组(USART_RX_BUF),第二个是串口接收状态(USART_RX_STA)。接收状态包括接收到的数组大小,以及接收是否完成。
        该函数的执行过程:先判断串口接收是否完成(USART_RX_STA的最高位是否为1),如果完成,则取得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长度(USART_RX_STA的低14位),并在末尾增加结束符,再执行解析,解析完之后清空接收标记(USART_RX_STA置零)。如果没执行完成,则直接跳过,不进行任何处理。
在ALIENTEK STM32开发板上该函数实现代码如下:
//usmart扫描函数
//通过调用该函数,实现usmart的各个控制.该函数需要每隔一定时间被调用一次
//以及时执行从串口发过来的各个函数.
//本函数可以在中断里面调用,从而实现自动管理.
//如果非ALIENTEK用户,则USART_RX_STA和USART_RX_BUF[]需要用户自己实现
void usmart_scan(void)
{
        u8 sta,len;
        if(USART_RX_STA&0x8000)//串口接收完成?
        {
                len=USART_RX_STA&0x3fff;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_RX_BUF[len]='\0';        //在末尾加入结束符.
                sta=usmart_dev.cmd_rec(USART_RX_BUF);//得到函数各个信息
                if(sta==0)usmart_dev.exe();//执行函数
                else if(usmart_sys_cmd_exe(USART_RX_BUF))
                {
                        switch(sta)
                        {
                                case USMART_FUNCERR:
                                        printf("函数错误!\r\n");
                                        break;
                                case USMART_PARMERR:
                                        printf("参数错误!\r\n");
                                        break;
                                case USMART_PARMOVER:
                                        printf("参数太多!\r\n");
                                        break;
                                case USMART_NOFUNCFIND:
                                        printf("未找到匹配的函数!\r\n");
                                        break;
                        }
                }
                USART_RX_STA=0;        //状态寄存器清空
        }
}
        完成这两个函数的移植,你就可以使用USMART了。

二、USMART使用
USMART的使用很简单,下面结合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10 TFTLCD显示实验为例介绍一下USMART的使用(移植好的例程为: ALIENTEK MINISTM32 扩展实验9 USMART应用)。首先打开实验10的工程,然后将usart.h的EN_USART1_RX设置为1,使能串口中断接收。如下图所示(注意,这里我们用的是V1.4版本的串口驱动代码,如果你的还是旧版本的,请将usmart实验源码的usart文件夹覆盖你的usart文件夹):

图2.1 修改EN_USART1_RX为1
然后,我们复制USMART文件夹到工程文件夹下面,如下图所示:

图2.2 复制USMART文件夹到工程文件夹下
        接着,我们在工程里面添加USMART组件代码,并把USMART文件夹添加到头文件包含路径,在主函数里面加入include“usmart.h”如下图所示:

图2.3 添加USMART组件代码
由于我们采用定时器中断2用来执行USMART扫描,所以需要在timer.c里面增加如下代码:
////////////////////////////////定时器2,用于支持USMART中断调用////////////////////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SR&0X0001)//溢出中断
        {
                usmart_dev.scan();//执行usmart扫描
        }
        TIM2->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使能定时器2,使能中断.
void Timer2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0;//TIM2时钟使能
        TIM2->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2->P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这两个东东要同时设置才可以使用中断
        TIM2->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2->DIER|=1<<6;   //允许触发中断

        TIM2->CR1|=0x01;    //使能定时器2
          MY_NVIC_Init(3,3,TIM2_IRQChannel,2);//抢占3,子优先级3,组2(组2中优先级最低的)
}
        此时,我们就可以使用USMART了,不过在主程序里面还得执行usmart的初始化,另外还需要针对你自己想要被USMART调用的函数在usmart_config.c里面进行添加。下面先介绍如何添加自己想要被USMART调用的函数,打开usmart_config.c,如下图所示:

        图2.4 添加需要被USMART调用的函数
        这里的添加函数很简单,只要把函数所在头文件添加进来,并把函数名按上图所示的方式增加即可,默认我们添加了两个函数:delay_ms和delay_us。这里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按上图的格式添加其他函数,添加完之后如下图所示:

        图2.5 添加需要被USMART调用的函数
        上图中,我们添加了lcd.h,并添加了很多LCD函数,最后我们还添加了led_set和test_fun两个函数,这两个函数在test.c里面实现,代码如下:
//LED状态设置函数
void led_set(u8 sta)
{
        LED1=sta;
}
//函数参数调用测试函数
void test_fun(void(*ledset)(u8),u8 sta)
{
        ledset(sta);
}
        led_set函数,用于设置LED1的状态,而第二个函数test_fun则是测试USMART对函数参数的支持的,test_fun的第一个参数是函数,在USMART里面也是可以被调用的。
        在添加完函数之后,我们修改主函数,如下:
//Mini 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
//USMART测试 实验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LCD_Init();
        usmart_dev.init();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Mini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70,"USMART TEST");
        LCD_ShowString(30,90,"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11/6/18");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500);
        }
}
编译之后,我们下下载代码到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上,就可以通过串口来调用我们在图2.5中所添加的函数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下载完代码,我们可以看到DS0不停闪烁,然后屏幕上显示了一些字符(就是主函数里面要显示的字符)。
我们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由于我写的助手在WIN7上有兼容问题,这里使用丁丁的助手),选择正确的串口号,并选择发送新行(即发送回车键)选项。如下图所示(点击扩展->隐藏):

        图2.6 启动串口助手
此时我们在右边的栏里面输入各种指令或者函数,就可以得到执行结果如下图:

图2.7 输入“?/help”指令

图2.8 输入“list”指令
通过“list”指令,我们可以获得当前USMART所管理的全部函数。

图2.9 执行:delay_ms(1000)函数
通过输入delay_ms(1000)函数,观察板子上的DS0,可以看到会停1秒钟之后再闪烁。该函数没有返回值,所以输出的返回值1000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忽略之,下同。

图2.10 执行:delay_us(0x1B7740)函数
        这里,我们修改输入参数为16进制,调用delay_us函数延时(注意delay_us同样有延时范围哦!)0x1b7740=1800000us=1800ms=1.8s,可以看到DS0的闪烁会停的更久一些。这里输入参数0x1b7740,其大小写是自动转换的,你可以输入0X1b7740也可以输入0x1B7740都是一样的。

图2.11 执行:LCD_Clear(0X7d7C)函数
        可以看到整个LCD颜色变为了浅蓝色。

图2.12 执行:LCD_Fill(10,10,230,310,0x07E0)函数
        可以看到LCD内出现一个绿色的正方形。

图2.13 执行:LCD_DrawLine(10,10,230,310)函数
        可以看到绿色正方形内出现一条红色的对角线。

图2.14 执行:LCD_DrawRectangle(10,10,230,310)函数
        可以看到绿色正方形边框变为红色的了。

图2.15 执行:Draw_Circle(120,160,55)函数
        可以看到绿色正方形内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圆圈。

图2.16 执行:LCD_ShowNum(10,10,0x45abCdEf,10,16)函数
        可以看到在LCD的绿色区域内显示了1168887279(与0X45ABCDEF相等)。

图2.17 执行:LCD_ShowString(10,40,"ALIENTEK STM32 Dev Kit USMART Test!")函数
        可以看到在LCD的屏幕对应位置显示了ALIENTEK STM32 Dev Kit USMART Test!字样。

图2.18 执行:led_set(0)函数
        可以看到DS1点亮了。
        最后一个函数,其参数为函数指针,需要我们先获得函数的地址,这里通过id指令获得,发送id指令,得到所有函数的id,如下图:

图2.19执行“id”指令
        由于test_fun的函数指针我们设计的时候考虑的是led_set函数,所以,我们从上面的列表中选择led_set的ID,为0x0800021d。再作为test_fun的函数参数输入,发送给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得到如下结果:

图2.20 执行:test_fun(0x0800021d,1)函数
        此时可以看到DS1灯灭了。说明我们确实通过test_fun调用了led_set,并设置了LED1=1;这里注意函数参数ID一定不能错,如果错了,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至此整个USMART的使用就介绍完了。通过以上实例,我们可以看出USMART的使用时非常简单的,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学会了usmart的使用,一定会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

三、USMART注意事项
        1,USMART的函数在函数名与’(’之间不要留空格,否则导致无法匹配。比如delay_ms(1000),不要弄成delay_ms (1000)。
        2,在参数为函数指针的时候,其函数ID一定不要搞错,否则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3,usmart.h里面,PARM_LEN的值最少应该为4,他是用来设定保存函数参数的数组大小的。PARM_LEN的值将直接影响到USMART组件的SRAM占用率。计算公式为:sram=PARM_LEN+72-4。当PARM_LEN设置为4的时候,组件只占用72个字节。但此时的参数长度则限制在4个字节。PARM_LEN的值,大家自己根据需要修改。

网友:
强大!很新鲜的想法!

网友:
不错,之前看过发的早期版本,现在更强大了

网友:
标记下
比较有意思

网友:
mark 创新的调试方式

网友:
谢谢,等会试用下.

网友:
很好,方便新手调试学习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在汽车行业也有XCP、和CCP这样的所谓标定和、调试协议与工具,成熟的东西了,很强大。

另外freescale也有类似的工具,叫做freemaster,在串口和 BDM上都可以使用。

使用类似的在线调试和参数标定方式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网友:
回头细看

网友:
这个得支持一下,看起来做串行口协议的东西挺不错的。

网友:
比较有特色!

网友:
标记下
比较有创意

网友:
xcp确实很强大!

回复 网友A:
非常好的东西,在汽车行业也有xcp、和ccp这样的所谓标定和、调试协议与工具,成熟的东西了,很强大。
另外freescale也有类似的工具,叫做freemaster,在串口和 bdm上都可以使用。
使用类似的在线调试和参数标定方式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网友:
这个的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标记,可能用得上

网友:
我是习惯自己定义几个命令字,strcmp,用超级终端来执行(因为我不会写上位机!! )

网友:
typedef void event_handler(void);

static const event_handler *handlers[] =
{
    ....
};

int main(void)
{
    ....
    {
        ....
        if(handlers[event])
            (*handlers[event])();
        ....
    }
    ....
}
/----------------------------/
之前用strcmp就是
if(!strcmd(... , ...))
{
    Subs();
}

网友:
mark 串口协议

网友:
没细看,不过这个通用框架的思路应该不错,MARK

网友:
挺实用的~mark

网友:
标记,回头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再写个软件提取当前工程下所有函数,免得自己手动添加多麻烦呀,最好能挂到编译器编译时自动执行!哈哈,看看MTK上的软件都挂了很多玩意

网友:
标记后,仔细看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以后细看,谢谢

网友:
标记,回头好好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值得参考,调试实在是很重要

网友:
以前也写过类似的调试代码,主要是添加函数太麻烦了,如果自动编译添加就好了,RTT的finsh还好,弄个宏就可以了,不过占用资源过大,这个可以参照RTT的finsh export宏自动添加函数指针到结构体,做个finsh精简版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必须穿酷

网友:
还是不错,有时自己也利用下这个方法

网友:
标记学习,比较有新意的调试方式

网友:
这个不错哦,谢谢啦

网友:
非常好用,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口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同于一般的串口调试,这种调用及调试方式一旦你真正学会,配上JLINK,绝对是调试利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身就是参考RTT的finsh。功能相似,但是实现机制完全不一样。USMART的特点就是占用资源非常小:最少72字节的SRAM+2.5K的flash就搞定。

网友:
貌似很猛哦

网友:
我把它移植到51上用keil编辑器出现下面警报
USMART\USMART.C(200): error C267: 'function':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是下面代码出现问题
            case 1://有1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
                        break;
            case 2://有2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
不知怎改,指针函数带参数输入出现问题,不带参数输入就没问题,不知怎改,谁能教一下

网友:
mark....有时间来仔细看.....

网友(2011-07-28):
终于找到了。。补MARK

网友:
绣花拳,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叫好?

网友:
这个东西好。

网友(2011-09-15):
过几天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绣花拳,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叫好?
是不錯的點子!!(雖然我用不到)

總比你只會嘴砲甚麼都拿不出來好多了!!

网友:
函数参数要是不在id列表里的话
lz可以在代码中增加函数参数对应id列表匹配性的检查,这样就可以避免万一输错函数地址时整个程序就会崩溃的问题

网友:
有点操作系统的味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了,手里正好有一套产品

网友:
跟vxworks的shell平台类似,我很久前就想整到单片机上,想不到楼主实现了

网友E:
如果楼主能做成读取编译文件得到函数列表,不用手动添加要调用的函数,就完美了

网友:
调试好帮手

网友(2011-11-03):
这个我自己实现过。。。
不但如此,
我把它用在处理GSM模块的AT命令上面。
把GSM模块设想成一个人,GSM返回的AT命令输入到单片机的UART上,然后把这个过程想像成GSM通过UART向单片机输入命令。
在单片机内部实现类似这样的函数映射,把AT命令一一映射到相应的处理函数上。然后根据AT命令分解成命令和参数,再查找相应的处理函数。然后调用处理函数的同时向函数传递AT命令的参数。让函数处理。

不但如此,它还能把收到的短信内容读出来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分解成命令和参数,然后还有另外一张表格映射的是短信内容所分解出来的命令和参数对应的处理函数。
所以它能直接处理通过短信发送的命令,就像是一个远程的shell.

而且处理短信内容的这张表格又同时被映射到单片机另一个本地的UART上面,这样在本地的UART上面就能直接调用这些函数的功能了。

整个过程用对象的思想实现。所以很省空间。

这个再改进下可以让系统启动的时候读GSM模块的信息然后配置相应的AT命令处理函数映射表,这样就能兼容好多的GSM模块。
或者根据配置信息配置成短信或GPRS通信。。

只是后来没再做下去。。

网友:
支持 原创 支持正点原子

网友:
非常好的调试方法。

网友:
有时间仔细看一下!

楼主:
升级到V2.7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STM32开发板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创建日期:2011/6/13
//版本:V2.7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11-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
//升级说明
//V1.4
//增加了对参数为string类型的函数的支持.适用范围大大提高.
//优化了内存占用,静态内存占用为79个字节@10个参数.动态适应数字及字符串长度
//V2.0
//1,修改了list指令,打印函数的完整表达式.
//2,增加了id指令,打印每个函数的入口地址.
//3,修改了参数匹配,支持函数参数的调用(输入入口地址).
//4,增加了函数名长度宏定义.
//V2.1 20110707
//1,增加dec,hex两个指令,用于设置参数显示进制,及执行进制转换.
//注:当dec,hex不带参数的时候,即设定显示参数进制.当后跟参数的时候,即执行进制转换.
//如:"dec 0XFF" 则会将0XFF转为255,由串口返回.
//如:"hex 100"  则会将100转为0X64,由串口返回
//2,新增usmart_get_cmdname函数,用于获取指令名字.
//V2.2 20110726
//1,修正了void类型参数的参数统计错误.
//2,修改数据显示格式默认为16进制.
//V2.3 20110815
//1,去掉了函数名后必须跟"("的限制.
//2,修正了字符串参数中不能有"("的bug.
//3,修改了函数默认显示参数格式的修改方式.
//V2.4 20110905
//1,修改了usmart_get_cmdname函数,增加最大参数长度限制.避免了输入错误参数时的死机现象.
//2,增加USMART_ENTIM2_SCAN宏定义,用于配置是否使用TIM2定时执行scan函数.
//V2.5 20110930
//1,修改usmart_init函数为void usmart_init(u8 sysclk),可以根据系统频率自动设定扫描时间.(固定100ms)
//2,去掉了usmart_init函数中的uart_init函数,串口初始化必须在外部初始化,方便用户自行管理.
//V2.6 20111009
//1,增加了read_addr和write_addr两个函数.可以利用这两个函数读写内部任意地址(必须是有效地址).更加方便调试.
//2,read_addr和write_addr两个函数可以通过设置USMART_USE_WRFUNS为来使能和关闭.
//3,修改了usmart_strcmp,使其规范化.
//V2.7 20111024
//1,修正了返回值16进制显示时不换行的bug.
//2,增加了函数是否有返回值的判断,如果没有返回值,则不会显示.有返回值时才显示其返回值.

最新程序2.7版本的usmart.加入对函数返回值的判断.对没有返回值的函数,不会显示其返回值.

网友:
mark  挺好的 刚刚看过写的内容

网友(2012-12-22):
调用哪个函数以及怎么调用都是根据接收到的串口命令来决定的,调试好了参数要重写工程软件的啊,我以为可以不动原工程!

网友(2023-08-14):
请问和μC/Shell  有什么功能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能做成读取编译文件得到函数列表,不用手动添加要调用的函数,就完美了 ...

编译文件估计平台适应性就有限制了
即使MDK不同版本输出的结果也不一定规律一致
何况还有iar
更何况还有AVR和MCS51,不同的单片机也还有不同的编译器

嘿嘿,我其实自己做过一个ICCAVR6.31的map文件读取小软件,可以调用函数直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