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高手速进)

楼主(2011-06-15):
(双层板)当有3个电压的时候该怎么敷铜!!! 一个是+15V,一个是-15V,还有个接地!!!  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当然是铺地了,难道你想铺15V啊?

网友:
晕,感觉LS没说太详细

不过一般地电位敷铜就可以了
少数时候也可能电源敷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图片,要敷铜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图片里有 CONN-H2  ,+15V和-15V  老师说用CONN-H2代替仿真,这样一来,那+15V和-15V要删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15v和-15v删掉后,现在只要敷铜地就行了吗。。

以前有电源和地的时候,老师都叫我们敷铜两次,现在只要敷铜一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