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WAVE文件音频数据是如何合成生成一个WAVE音频数据?

楼主(2011-06-15):
两个WAVE文件音频数据是如何合成生成一个WAVE音频数据?
难道仅是每个点的数据叠加除2?
不知道哪位清楚?

网友:
这样的软件很多啦~最经典的cooledit,但是高于XP系统就没戏。goldwave操作性更好点。。。还有更专业的,太大了就不推荐了

楼主:
谢谢各位!但我是要自己用源代码C语言自己做的(当然了,也没有WINDOWS操作系统了),不知道怎么合成?

网友:
可以先在网上下载个类似的工程来看看呀...这种工程网上很多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那样...用文件指针把WAV文件数据读出来...再把每个点的数据除2再叠加...再重新生成新的WAV文件...如果先叠加再除2的话数据可能会有溢出...

网友(2014-10-30):
是要求一个在另一个后面吗?

网友:
自己写的话, 就是先从WAV RIFF头里边获得信息 (比如偏移, 采样数等等), 将两个文件数据区的PCM RAW数据合并, 然后根据合并后的PCM RAW生成新的RIFF头...

这个... 程序不太复杂, 以前用STM32做播放器的时接触过...
只是推荐用现成的工具比较好, 用ffmpeg到Audition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