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1052E,升级失败

楼主(2011-06-15):
使用的升级文件是02.02 SP2

在走完进度条后,没有任何提示,直接显示示波器正常工作界面。

然后我就断电,重开

结果现在成了万花筒,屏幕不停的变化颜色。很恐怖的浓度。

我的硬件版本是03
软件版本是 00.01.03的

现在怎么办呀!

楼主:
现在再看说明:,就按示波器的提示来操作,大概将近两分钟的时间后,
就会提示你拔出U 盘,关机重启

我没有等到这个提示,看见测量的时候,就关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时候买的机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了,是破_解不是升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了,是破_解不是升级吧?

08年末,准备破_解,还没有破_解。

楼主:
首先要升级固件呀。固定升级,还没有做完,就花屏了

网友:
关注1下楼主如何善后

网友:
昨天我还打算买个1052E来升级,毕竟省1000多块钱,看样子还是买个1102E算了,免得升级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够用,不升级也行。

网友:
我的08年1052E也升级成100MHZ的了。过程如网上教程,但是按回车键的时机要掌握好才行。你的机器花屏了,有点麻烦了

楼主:
我没有破_解,还没有到破_解的哪一步!

网友:
没有破_解应该还有保修的吧!!

网友:
同情楼主,我的升级时也走了小段弯路,还好没有出现花屏的情况。

网友(2011-08-26):
真是麻烦大了,之前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才行啊。

网友(2012-02-08):
嗨,不就是软件故障嘛,又不是烧坏了什么元件

这就看生产厂家是不是厚道了,让你花多少钱去重新刷软件。

再此 发表我对中兴手机厂家的不满,手机设计有问题我删掉彩信属性中的一个协议,然后就不能开机了,找到厂家说到维修站重新刷机,开价80元,老天,真敢要啊!才卖100出头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