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脑上显示图像?

楼主(2011-06-16):
我想用FPGA来驱动面阵CCD,然后采集图像,并在PC上显示,板子已经设计出来,也完成了面阵CCD的正常驱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电脑上显示图像?

网友:
搜VGA时序, 坛子里有大虾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不用VGA,编个上位机软件来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你有办法出数据给电脑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接收到的二进制数据,但是不会编写上位机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查看下  JPG等格式的  16进制标准。基本上开头 几个字节都是一样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