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坏了,可以自己修吗

楼主(2011-06-16):
我做实验用的AR,一个是电机烧了,一个是支架断了,这个可以自己买配件修吗,电机还好说,换上就行,支架断了,买了,能自己换吗,怎么感觉换支架要麻烦些呢,好像要把粘在泡沫上的小黑片揭下来,装好了,再粘上去,有谁自己修过的吗,指点一下,我是女生,这个玩意也是老师买的,不是自己的,所以,就怕自己给折腾瞎了。谢谢!

网友:
老规矩,上PP,大家才帮忙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先你本人免冠免眼镜正面近照,面部至少占画面50%。

然后大家开始想招。

网友:
。。。。。。。。。。。
这规矩挺好。。。。。。
      挺好。。。。。。。。。。

网友:
if(上PP==1)
{
帮忙;
}
else
{
不管;
}

网友:
1981年7月7日,楼主也30岁了,大家就不要那么饥渴了..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换,需要拆电路板,注意摄像头的连接线别弄断了,需要把摄像头的排线卡子打开才能分解连线千万不能硬拉。小心点慢慢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如果愿意报上详细地址的话估计有人愿意上门服务

楼主:
哎呀,妈呀,真要命!那个支架断了的那个被我牺牲了,淘宝上支架要800多一个,算了吧,拆了它,把他的电机当备用吧。

楼主:
既然大家这么想看图片,我就传一张哈

网友:
楼主还可以哈。。。要是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先把你的支架入电机照片发上来。

支架用环氧树脂应该可以修好。

楼主:
那个支架坏了的,经过老师同意,就让我拆了个稀巴烂,把电机做备用的,给另外一个AR换上了,这个AR坏了3个电机,通上电源的时候,有的电机是发烫,有的就不烫,但是灯都不亮,是不是发烫的是电机烧了,不烫的是电调坏了啊。还有一个AR好像也坏了,通电的时候,四个电机的等都亮,但是是红灯,就是不变绿,时间长了,摸摸,还很热,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JJ照片啊。不上怎么知道怎么修。

楼主:
电机电调坏了的话,通过照片还能看出来啊?我咋看看,没啥区别啊。

网友:
测下电机几条线是不是通的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测测三个电压是不是相等啊

楼主:
这个电机或是电调坏了,还能修吗,那么小一玩意儿,好修吗?

网友:
先测下电机几条线间是不是通的。

网友:
大胡子叔叔对相片本人失望,转而求JJ照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胡子叔叔对相片本人失望,转而求jj照片了

严重同意,呵呵

楼主:
靠,我对你们还失望呢,我好得还敢贴上自己的照片,你们呢?拿不出手啊!

楼主: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啊

网友:
极品...偷偷的路过

网友:
楼主,你的描述看不出哪里坏了,别人不知道怎么教你修,所以求机机照片获得更多信息。而不是大家不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