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测量,精度只要求在小数点后一位,大家有谁做过?

楼主(2011-06-16):
PH测量,精度只要求在小数点后一位,大家有谁做过?
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发现都需要运放,比较麻烦,而且成本比较高,我就是测量水体,温度在18到38摄氏度之间,精度要求不高,不知道有什么简单,性价比高的电路。

网友:
肯定是要运放的.ph电极阻抗都好高.

网友:
市场上直接买一个过来,不就好了么?
根本就不需要运放,调试,多省事啊!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1楼用的是雅尼的头像啊。

都买现成的,还玩什么单片机啊。这不自己玩个乐呵么。
不知道用LF356,2片构成差分放大行不行。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ph计都是2w元以上的,根本不用国产的,别小看只是简单的模数转换,很多时候国产就是做不到足够的精度和稳定性

楼主:
我这个是自己做,自己玩,精度要求不高,到小数点后一位就OK了。

网友:
PH变化0.1,电压大约变化5.9mv,这个不难吧,用一个电压跟随器都足够了,只要输入阻抗足够大,另外电极信号线不要都碰到PCB上,有一头要架空焊.至于准确度,只要有标准液做校正就好了.

网友:
ph测量肯定需要一级高阻做缓存,楼主自己做的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利用积分型表头芯片!

网友:
有成熟电路和程序转让,不知道搂主能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成熟电路和程序转让,不知道搂主能出多少

楼上的电路好像在本坛和百度都能收到,自己知道吗?

楼主:
我手里有好几份论文,都是关于PH计的,基本电路我都在protues上试验过了,准备选择其中一个最间的的电路,搭建试验板,看看效果。

网友:
pH计这东西还是买个比较靠谱,自己做到和成熟产品一样稳定可靠,太有难度了

网友:
pH很难吗?其实很简单。
选择好的pH电极是关键。

什么价格上w,你有钱你就烧,反正不是自己的钱。

当然了,如果你的精度能达到0.001,卖10w也不贵。

楼主:
我感觉,这东西,主要是电极影响精确度吧。我看基本电路都是前面加运放缓冲,然后放大。如果用AD77XX的东西,就只要一个运放缓冲下就OK了哦。而且精确度能达到很高,不过PH电极不好,硬件啥的再好也没用。这就跟钢材一样,设计再好,没好钢,航母还是建不了。

楼主:
问个问题,传感器内阻高,对检测电路有什么影响,通常要注意什么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个问题,传感器内阻高,对检测电路有什么影响,通常要注意什么那?

就是要检测电路的输入阻抗比传感器内阻还要高很多才行

楼主:
是不是,如果不高过传感器,就会有干扰被引进到传感器里面那?

网友:
我有个手持的酸度计使用的芯片是ICL7136,也就是普通3位半数字万用表的芯片。

楼主:
我貌似见过类似的电路,是不是电极直接接到芯片上,也没加什么运放什么的。

网友:
ph电极的阻抗很高,一般的运放的输入阻抗相比下小点。可以看看adi,ti有相关的运放,例如ian116,ad886x系列。就是价格贵点。

楼主:
我准备用这个电路试试那。

网友:
我是准备用ina116,和ad7715来做。在联系买件。

楼主:
按我上面的电路搭建完成,然后给mV信号,有一段信号斜率突然变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选择的器件好啊,如果用这个价位,我认为你可以只用一个运放做缓冲,然后用内部带运放的AD芯片,这样电路更简洁,性能也能好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remind是啥米意思?

网友(2011-09-19):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用的什么方案?可以聊聊吗?

网友:
我ad转换用的ad7705,运放采用ina116,就是价格贵点。ad要是采用tm7705价格就低点

网友E(2015-01-09):
这个图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问有人试过吗

网友(2017-09-19):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问有人试过吗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TLC4502 输入阻抗非常大 输入偏置电流只有1pA 方法不一样,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ph计貌似输入阻抗要求达到10^12 Ohm 就是画板子都得使用guard,隔离岛等方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