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专门的高速计数器芯片

楼主(2011-06-16):
我不想用fpga或cpld 想给200m的方波计数,有没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
专用的分频器芯片。74F74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主要想取代fpga,价格便宜又好用

网友:
记得74系列不行,要ECL的,如果200M精度不要每秒显示200M,有个模64的好像是MC12022做前端,然后后面用普通计数器

楼主:
如果用分频器后面用普通计数器的话,不能实现即时触发的功能吧,其实我主要是想实现个等效采样的功能

网友:
CPLD怎么你了,为什么不用呀
12022我用过上万片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注意尾坠A和B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