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烧写出错提示,FLASH校验错误地址0h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16):
RT所示,每10片大概有1片不行,
人品暴差。
试问各位大哥是怎么回事。
不勾选 校验FLASH,则能烧,但加电无反应

网友A(2012-05-23):
今天早上遇到同样的问题,原因是RESET引脚接了10UF电容,原理还没时间去看究竟

网友:
我用双龙的下载软件,接台式机并口下载,有时也会校验的时候出错,但把下载软件关闭了重新打开就恢复正常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我win7系统,用智峰软件,基本都是检验地址错误,同求解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原因。

网友:
我也是啊!顶起
romeo0108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上遇到同样的问题,原因是RESET引脚接了10UF电容,原理还没时间去看究竟 ...

您知道原因么?给说说吧,谢谢啦!!

网友:
把校验flash的勾去掉,实行手动校验,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我原来也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没有打开写前擦除。擦除后再写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2-10-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悲剧。我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也是校验地址错误,加电无反应

网友:
曾经有一阵刷M16也是时不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没有打开写前擦除。擦除后再写就没有问题了 ...

就是这个原因,要先擦,再写

网友:
擦了之后还是不行啊,求真相

网友:
真相就是买到翻新货了。我碰到很多了,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芯片可以通过重复擦除多次的方法,然后再烧入就OK了,也有极少部分是不行的。反正现在淘宝上翻新的AVR芯片多得吓人,有好几种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