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温差发电片

楼主(2011-06-16):
最近发现温差发电片,想如果用这个进行发电。但是网上找到的资料很少,都说得不全面。我只知道当发电片两面温度差达到20度就能发出1V电压,但是电流多大就没有一个准,有些说2A到3A,有的说0.7A差别太大,所以不解。那如果我能把表面温度差做得更高是不是能发出更高的电压呢,而这些是怎么算出来的。有谁知道,求解

网友:
发电效率比较低。
功率很小

实验室中最近才研究出来的效率最高也只有14%

感觉不如用斯特林机发电。

网友:
国外有10kW级的太阳能斯特林发电机,冷却水还可以存起来供应家庭的热水,太阳能利用率超高,不过代价就是你家院子要够大……

网友:
两个面的温差决定了发出的电压,电流由制冷堆数量决定,因为里面大部分都是串并结构,数量越多,发出的电流自然也就越大.不过到目前为止效率确实非常低,只能够用于很特殊的地方.

网友:
温差发电最先想到的是斯特林发动机,还不知道有这种像太阳能板的东东呢

网友:
卫星上的核电池使用的就是热电偶堆发电的。不过,这东西,估计常人就别想了,还不如弄块太阳能电板吧。

网友(2014-05-01):
淘宝上一个小片子大概是0.5w

网友(2014-07-16):
有没有感兴趣的,我准备开搞半导体温差发电了

网友(2014-10-06):
曾经有想过用热水储存太阳能,然后用温差发电片发电,看到淘宝上的温差发电片的价格,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毫无实用价值

网友:
还不如弄个小风扇   当风力发电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