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用的引脚不注释,全编译后结果乱套。。【已解决】

楼主(2011-06-16):
遇到个问题。。。学长前辈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之前做VGA的仿真。。
引入了一些测试信号。。最后全编译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们分配引脚。。
down到板子里,数码管的段选亮了。。。屏幕闪动厉害。。。。将那些测试信号
注释掉。。再全编译,就没有上面情况了。。。。

这是为什么呢?有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网上一个前辈说,可能是Q2的BUG。。。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
没分配不代表没这引脚存在

楼主:
那学长的意思是,这些没分配的引脚会随机的。。又被分配了吗?

网友:
试试设置未使用的引脚为三态输入

网友:
编译的时候不是有选项,不用的引脚怎么处理,点下鼠标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楼主:
........设置输入三态。。。。我当然知道啊。。。我设置过了啊。。。。可是还是出现上面我说的这个情况啊。。。

网友:
重点在于你的测试信号
没分配引脚并不见得没被综合

楼主:
哪他是会被自动分配吗?随机分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综合后的RTL或者MAP
测试信号跑哪里去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前辈指教,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引脚一定是会被分配的
由于是随机的分配,所以对结果的影响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