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的示波器,为什么硬件宽度限制是20m???

楼主(2011-06-16):
MSO2024 200MHz示波器

硬件带宽限制  20 MHz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意思是附带硬件滤波器是20m的????

网友:
模拟前段 带宽

楼主:
前段宽度20m,后面数字部分,200m???

网友:
高宽频示波器在讯号输入端附带的可以切换的20MHz的低通滤波器, 一般使用在输入讯号带有许多高频杂讯时,可以把为20MHz以上高频杂讯滤掉,以避免引起示波器的错误触发.也有部份平滑显示讯号的功能 (硬件带宽限制20MHz--是示波器常見的附带功能)

网友:
200M是采样率不是带宽。
20M是模拟带宽,
采样率至少是模拟带宽8-10倍才能较好的看到方波。

楼主:
200m说的是采样速率???不是吧,采样速率是2g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m说的是采样速率???不是吧,采样速率是2g呀

通常2G是週期採樣,如果標稱是200MHz示波器,即時採樣就是200MHz。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是信号中最高次谐波频率的2倍以上时,理论上才能恢复出原信号。
对示波器来说,通常采样速度是带宽的10倍。例如100M贷款的示波器采样速度往往是1G/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200m说的是采样速率???不是吧,采样速率是2g呀
通常2g是週期採樣,如果標稱是200mhz示波器,即時採樣就是200mhz。

这个说错了吧!200m的示波器应该是2g的实时采样。

假如200m的示波器,能够测量200m的信号,那么在每个周期,一般提供10个采样点

来提供信号轮廓。

我是这样理解的。

至于前面的20m,还是不很清楚。

大概是低于20m的信号频率可以进入示波器,进入后,使用2G的速度采样。

楼主:
如果采样速度不够,虽然确定能看到200m信号,但是信号波形?是三角波,还是sin

很多细节都丢失了。

如果重复信号,可以使用等效采样

连续多次在不同位置采样,合并数据

其实这个对信号的一致性要求相当严格,才行。

楼主:
等效采样,就像相机的插值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说错了吧!200m的示波器应该是2g的实时采样。
假如200m的示波器,能够测量200m的信号,那么在每个周期,一般提供10个采样点
来提供信号轮廓。
我是这样理解的。
至于前面的20m,还是不很清楚。
大概是低于20m的信号频率可以进入示波器,进入后,使用2g的速度采样。
Yes,是我說錯了。
去看了一下太克、安捷倫、固緯三家入門型的示波器。提到的即實取樣頻率跟頻寬不是正比關係。
所以取樣頻率到底多少應該以示波器說明為主。

還有頻寬有人以3dB(0.71)、有些以-3dB(0.5)來標示。因為這頻寬是用正弦波來計算。所以要量方波的話,扣掉要看到的高次諧波。
用頻寬/5來估計是比較好的。

同樣100MHz的示波器,取樣頻率三家寫的都不一樣。XD不去看規格書還真的會搞錯。

网友:
200m和20m都是硬件带宽,可以通过软件切换。20m的硬件带宽主要是用来滤除高频杂波的。比如测试电源噪声的时候,一般需要打开硬件带宽限制。

网友:
就是硬件带宽限制。。可以开关的。

网友(2011-11-26):
回复 楼主:

200M是模拟带宽,

20M硬件带宽是可以开可关的,用于200M与25M模拟带宽之间切换,用于带宽抑制,方便测量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