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9.1 引脚锁定

楼主(2011-06-16):
最近学习下CPLD,使用ISE9.1软件,但是不能锁定引脚,如下图所示,在Location不能输入引脚进行锁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的朋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先选中你的*.v(或*.vhl)文件,再点User Constraints--
"Assign Package Pins".

网友:
装信号向右边的芯片脚上直接拉

楼主:
感谢三位的回答,但是我还不是很清楚三位的表达。

   2楼:先选中你的*.v(或*.vhl)文件---是全选吧,但是我点User Constraints--
"Assign Package Pins". 之后,出现了如下图所示:

  这样还是不能锁定。

  3楼:三楼的软件跟我的貌似有点不一样,我是这样的:

   4楼:能贴个图上面看怎么拉吗?

网友(2012-12-04):
.v编译通过之后 选择顶层文件 再双击User Constraints下的"Assign Package Pins".

网友:
你用的 好像是planahead 我没用过  ise里会生产UCF文件  你可以在UCF里直接按格式添加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