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看煤气灶打火到底有多高电压,现在有万能表的10kv高压探头,可不可以接示波器上使用

楼主(2011-06-16):
就是示波器探头接笔的输出呢

网友:
一般那个电压在几千伏,

网友:
阻抗不匹配!要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阻抗不匹配!要小心

具体说一下

网友:
有10KV高压探头就没问题,我就用高压探头带示波器测试过5KV高压波形,确认高压机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估算一下, 一般每1毫米电火花电压在3kV左右

网友:
不知道有多高,要小心使用。另注意高压探头的频率和最高电压的制约关系。这里是脉冲高压

网友:
万用表的高压表笔与示波器探头不是一个概念
接口不同,阻抗不同,衰减不同,还可能有危险

网友:
我用100:1示波器探头接示波器量过打火机的点火器,1.5Kv-8Kv有时会超量程。宽度好像是数十微秒吧!电压和宽度都不稳地,起伏很大的.

网友(2011-07-19):
要使用泰克P6015A高压探头,配上存取示波器就可以看到高压波形了。其它的探头都不行

网友:
一般设计高压输出带上20p负载后输出电压在13-15kV
开路的话能达到20kV。

泰克P6015A是好东西1W多一个!!

网友:
100:1的探头应该可以的 那东西电压高 但是能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1的探头应该可以的 那东西电压高 但是能量小

100:1的不行最多采样1000V,能够跳火的电压远高于1000V,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上万伏了

网友:
估计要用到测量金卤灯电子触发器触发电压的高压探头才行。。。。。

网友:
有专用的高压万用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