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245的降压问题

楼主(2011-06-16):
74lvc245是可以降压的,我想将其5V转成3.3V,请问,那个VCC要提供多少电压?

网友: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ic能降压? 哪里有说过?

网友:
记得是给3V3 利用了输入端的高耐压性质

网友:
……
我只知道,3.3V对这个系列来说,是高电平了。

而HC系列的高电平电压要高一点

网友:
这样单片机P2输入5v,245输出的就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