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四轴上都用到了哪些传感器

楼主(2011-06-16):
RT,最近也要开始做自己的四轴飞行器了,问下大家四轴上都用到了哪些传感器来保持姿态

网友:
基本的是6轴:3轴陀螺 + 3轴加速度;好点的是9轴:再加3轴地磁;再好点的还有GPS;NB的还有摄像头;骚包的还有红外平衡仪。

网友:
当然,最强悍的那种是有人~

网友:
换一个思考方向,一个红外平衡仪直接搞定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了,还没有积累误差,没有机械干扰,没有...至少用在模型直升机上面效果刚刚的
按原理说红外平衡仪只适用于室外,而且被高楼包围的时候效果也不好...也有人实验出结果高楼影响不是很大的

按大家做得最多的方案,最基本的就是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
个人觉得三轴加速度在有磁阻传感器的时候已经没多大用处了,能处理好磁阻的干扰的话,用磁阻修正陀螺仪比用加速度计修正陀螺仪效果要好。
而且用在固定翼上还可以解决不能长时间盘旋的问题。

GPS  自主飞行才需要,遥控玩玩而已的话没必要了。
气压传感器 用来保持高度,无论是自主还是遥控都很有趣
超声波测距 跟气压传感器一样,低空的时候精度高很多,可以用来做“一键起飞,一键降落”

我正在做的飞控就包括这些,但是不是给四轴用的...发帖的时候正在布线呢~
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磁阻传感器,GPS,气压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

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想到红外传感器..所以就没用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蛮详细的,想自己做个ar.drone

网友:
LIS33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LSM303DLH二合一磁力计
L3G4200D数字陀螺仪
ST代理供应QQ:1433511556

网友(2011-10-19):
了解了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