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cb钻孔时,速度的快慢有啥影响? 对钻头寿命影响大不?

楼主(2011-06-16):
钻pcb时,普通钻头根本就不行,没几个孔就钝了.
专用的pcb钻头肯定好一些,不过是啥样的速度相对钻头寿命会久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钻pcb时,普通钻头根本就不行,没几个孔就钝了.
----------------------------------------------------

钻头质量问题吧! 如果是钻铝板还说得过去

网友:
一个转头也没多钱啊,估计也是1块一个的· 我钻过PCB  钻了 8 个眼  看转头没啥不适的感觉·····那转头是钻铁板的···PCB的硬度没铁高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钻头,什么PCB这么厉害。

网友:
lz对 “钝” 的定义是什么?是完全用不了吗?

网友:
是否要提供主轴速度和进给速度?

网友:
同感,新钻头打下去几乎不费力,钝了之后要使劲压才能打下去,容易打偏。我是让钻头转的时候在砂纸上蹭蹭,凑合用着。

网友:
日本优能的pcb钻头一般可以钻3000-5000个孔而不需要重磨。业余条件下使用的钻机速度低,应该可以钻8000个孔以上。

楼主:
给pcb钻孔的钻头是否钝了,不应该是能不能钻透来判断,
锋利的钻头,像6楼说的,打下去不费力, 孔的2面平整,无凸起的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