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MA7455数字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做个车速测试器

楼主(2011-06-16):
想用MMA7455数字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做个车速测试器,请大家帮我出出注意,要能测量出每小时150公里以内的速度,不需要里程,只需要速度,因为只需要出最高速度来。
   还有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怎样换算成速度,谢谢

网友:
加速度对时间积分为速度,速度对时间积分就是路程了啊。

楼主:
2楼说的意思能明白,能说得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你只需要速度的话,只需要将时间细分为很小的段,采集加速度,再乘以时间,就为速度了,最后对它进行累加,就得到实时的速度。
比如将1s时间,分为100份,0.01s采集一次加速度,加速度乘以0.01s,就得到了单位速度变化,最后对每次计算的速度进行累加,就得到速度了。这个只是近似计算。分辨率越高,结果越准确。

网友:
1,静止对3轴方向都校正
2,对时间进行积分,也就是不断地求和,可以根据自己的精度来确定间隔时间
3,如果有要求对转弯,那需要也进行处理,还需要过滤一些震动等干扰

楼主:
我想大家都理解错了,可能也是我理解错误。
我的意思是,比如MMA7455这个加速度传感器在120公里这个速度下能产生多大的数据,这个数据与时间没有关系,比如120公里速度移动的时候产生8g的加速度数据,那么知道这个数据后,以后在传感器感应出8g加速度的数据时候,那么现在就是120公里速度在移动。因为我不求里程,如果求里程才需要时间,比如还是这8g的加速度,维持了多久,比如2S,那么就根据120公里速度在2S时间能走多远,就是120000/3600*2=66.6米。这样如果把采集时间划分得更小,比如1mS采集一次,数据就更加精确。

所以我这里只需要求速度,也就是MMA7455在采集时候的g加速度换算成当前采集时的速度,而不是里程。

比方说,1g加速度是每秒5米,这个时候采集的时候是8g加速度,那么现在传感器是在以8×5米每秒在移动。换算成公里就是
        8×5×3600/1000=144公里

我就是不太清楚MMA7455这个芯片的加速度换算,就是下图的公式,不懂后面是除以S的平方还是什么

网友:
匀速行驶的车辆是没有加速度的,请问此时你的加速度传感器还有输出吗?
    测量车速的方法很多,既简便又可靠的都有,你为什么用这个很不好处理的方法?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顾名思义是用来测加速度的。
速度是加速度得时间累积。

网友:
速度的误差会越来越大!因为汽车有震动,干扰等等

不如读轮子转速计算的准确

网友:
从车的迈速表引吧。

网友:
a = (m/s)/s = m/s^2

lz好像不懂什么叫加速度。

网友:
初速度不知道,光知道加速度,算不出距离。

楼主:
如果车在匀速均速移动将不在产生加速度信号,那么这个方案是不可以取的,因为我这个仪器不是只测量车的速度,还需要测量船的速度,等等,也就是想做一个可以测量物体移动的速度,打算过用GPS,但是成本偏高,GPS模块我也有,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谢谢

网友:
楼主物理没学好...

网友:
“比如MMA7455这个加速度传感器在120公里这个速度下能产生多大的数据,这个数据与时间没有关系,比如120公里速度移动的时候产生8g的加速度数据,那么知道这个数据后,以后在传感器感应出8g加速度的数据时候,那么现在就是120公里速度在移动”!~!~!~

这个描述有问题!补一下物理还是好的!~F=MA,根本不和V=AT,V和A只有通过T才能关联起来,一个V不会对着一个A,120公里速度可以由于外力产生任意的加速度,例如1G,2G,8G都可以,所以它们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网友:
楼主初中物理没学好...

网友:
楼主去研究量子干涉仪测加速度吧,精度超高不过现在还在研究阶段。

网友(2012-06-24):
加速度是对速度的增加值,120km的时候匀速前进是没有加速度的,如果这个时候加大油门,加速度就为正值,速度越来越快;如果踩刹车,加速度就为负值,速度就越来越慢。

网友:
比如120公里速度移动的时候产生8g的加速度数据

wow!

网友:
楼主搞导航的?是不是船啊,飞机啊,弹啊的涉密了,用汽车做个例子

常规在惯性组合导航里 加表怎么用,你就怎么用

网友:
觉得根据加速度时间求距离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你要求的效果的,短距离的低精度的可以实现,做汽车应用不可能

网友(2014-02-16):
也想做类似东西 加速度传感器能不能测量车的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