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VPWM扇区顺序-实际程序与MATLAB不一样

楼主(2011-06-16):
实际程序中SVPWM扇区开关顺序  0扇区  CMP1   CMP2   CMP3
                             1扇区  CMP2   CMP1   CMP2
                             2扇区  CMP2   CMP3   CMP1
                             3扇区  CMP3   CMP2   CMP1
                             4扇区  CMP3   CMP1   CMP2
                             5扇区  CMP1   CMP3   CMP2

而我MATLAB仿真顺序必须将2扇区和4扇区调换才能得到正确的电流波形

2和4调换后电流波形 (原文件名:2和4调换后电流波形.jpg)

未调换前电流波形 (原文件名:未调换前电流波形.JPG)

楼主:
自己再顶下,

t1 t2 波形 (原文件名:t1t2.JPG)

上图分别是TA TB TC 选择扇区顺序 和最后和成的波形
按照上图来看,也只有将实际程序中2和4扇区调换才能合成正确的波形,但是实际程序是对的,我的仿真错在哪里呢

网友:
LZ把帖子发到DSP区看下。再有bbs.simol.cn的电机控制区。我最近也在学交流电机控制,加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
终于弄明白了,程序中是根据T0、T1、T2选择CMP1、CMP2、CMP3顺序
MATLAB中是根据CMP1、CMP2、CMP3选择T0、T1、T2顺序
所以两个顺序不一样,结果一样。

网友(2011-12-14):
这个在实际中还要考虑导通次数最小等问题,仿真并不等于实际,建议楼主自习推导一下过程,参考一下DSP在电气传动中的应用这本书里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