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专门做Ping测试的批处理,发上来给有需要的人。

楼主(2011-06-16):
我们公司是做网络产品的,所以ping是经常要用的,为了方便所以就做了这个,觉得蛮好用的,发出来给大家评鉴评鉴。

网友:
e..搞这么复杂

输入丢包个数....?!

-l 和 -t参数很常用的吧

lz,我想说,你们公司是做网络的,但是你绝对不是做网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e..搞这么复杂
输入丢包个数....?!
-l 和 -t参数很常用的吧
lz,我想说,你们公司是做网络的,但是你绝对不是做网络的

1楼脾气不要这么大,楼主能创新自己做一个批处理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如果做成个单片机来代替PC检查网络的话,还是不错的

如果手头有电脑来检查网络,那也不差你这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说的有创意,我也想到了,我想用一个单片机加以太网芯片即可,那天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我不是搞开发的。

网友:
公司有很多使用IP的嵌入式设备,想查看哪些IP存在,就需要ping.
ping相同段内的IP,设置电脑的网段(有时可能没路由),再ping另一段.如此反复。
如果逐个ping顺序执行,必将耗费大量的时间,这时必须用到多线程了。批处理是调用MS的PIGN.EXE,实现不了多线程,顶多也只能做“多进程”。所以用了python解决。

网友:
楼上的需求有ipscan之类的工具实现了.

网友:
甚至利用了arp查询结果来快速得主机lis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需求有ipscan之类的工具实现了.

有电脑还不是想怎么测就怎么测,ping和tracert就行了;
扫描所有主机其实反而不怎么用,而且不能判断网络的问题所在。

还有一点就是我有点讨厌拿台笔记本跑来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