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模型问题!关于齿轮

楼主(2011-06-16):
市面上很多玩具直升机都用小齿轮加大齿轮减速,一般是电机上用金属齿轮,浆轴上用大塑料齿轮,这样一来飞不了多少次这个大齿轮就废掉了,请问这个大齿轮为什么不用金属的呢??成本问题还是有别的原因??本人机械盲,望高手给解答

网友:
保护其他的机构吧…

总得有个释放能量的地方…

网友:
首先,物理定律,力与反作用力是一样大的,也就是说大齿轮和小齿轮齿面上的接触应力是一样大的。
然后,小齿轮转N圈,大齿轮才转一圈,也就是小齿轮上的每个齿需要与大齿轮上的N个齿亲密接触。
所以,如果材料一样,小齿轮更容易磨损。因此,齿轮传动,一般大齿轮的齿面会软一些,这样达到平均磨损。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讲的有,我这样通俗的解释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楼上有点道理,朋友买了个玩具回来玩,没飞几次齿轮就坏了,不知道加工几个金属的需要多少钱?

网友:
还有成本,还有重量

网友(2011-09-01):
主要是成本问题,重量其实差不多的!

塑料有塑料好处,坏了再换也便宜!

网友(2011-10-17):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回答:1成本2结构

塑料注塑成本低

从结构上分析,这个塑料不一定比金属的使用时间短,塑料齿轮是柔性非刚性的,这样就避免了所谓的硬碰硬现象,反而在配合的比较合理时候比金属齿轮寿命长的,金属齿轮最危险的就是启动和停机时候打掉齿的。

还有塑料相对密度低,减小起飞重量,也就减小了设计难度

网友(2012-02-05):
减重、省成本、寿命短让你买配件、降噪音、减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