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让PCB板飞

楼主(2011-06-16):
看了国外那个微型四轴,感觉很有意思,于是自己diy了一个,断断续续到现在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了,还没飞起来,硬件和软件还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
一段测试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2NDcxOTI0.html

网友:
是没飞起来,动了一下,呵~   加油飞起来啊

网友:
请问 电机和桨 那里有卖

楼主: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5ab1347cb1c2b2dc3a7dfe516e49256e.htm
我在这家买的

网友:
LZ貌似PS2的手柄啊,呵呵,我也正好有这个想法用ps2手柄+2.4G模块diy个遥控器呢,正好手柄上有两个模拟摇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貌似ps2的手柄啊,呵呵,我也正好有这个想法用ps2手柄+2.4g模块diy个遥控器呢,正好手柄上有两个模拟摇杆哈哈

普通的usb手柄,罗技的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现在板子才刚焊好呢 嘿嘿 可以一起交流  我硬件做好了 但程序还没写呢

网友:
有空一起交流呀 QQ:63598278

楼主(2011-08-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zMzYwMjU2.html
最新测试视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浆和电机配置上有什么讲究吗?  这样直驱的话,电机扭力要蛮大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试出来的,之前买过几种电机和桨,各种搭配,效果都不好,现在这么搭配效果不错,所以就用了。不过负载稍微大几克后电机就很烫了。

楼主:
更新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xNDA4NzMy.html

网友:
楼主 不错 我是新来的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电机是多大的?桨呢?

楼主(2011-09-09):
回复 网友C:

电机6mm空心杯,桨45mm正反桨

网友:
做这个四轴工程量确实很大 很有压力

网友(2012-01-22):
MARK,我也要做

网友D(2012-04-29):
楼主电机是如何驱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机是如何驱动的?

pwm驱动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pwm驱动场效应管

我买的空心杯电机额定电压是3.7V的,负载电流最大1A的,跟你的一样吗,IRLML2502这个Mos管行吗

网友:
是否一样不清楚,这个管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要不要给小四轴加个海绵什么的,这样会不会把传感器摔坏了

网友F:
楼主以后准备用什么电池?这么小能承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以后准备用什么电池?这么小能承多重

1S电池,容量300mah左右的,电池重量10克左右,承重5到10克吧

新账号不让发视频。。。

网友:
最近也想搞这个,你的电机每分钟多少转的?  那个飞行器大概有多重?

网友:
大概几万转吧,30克左右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0NzM3NDAw/v.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