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快速切换,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1-06-16):
如题。
目前需要一个能快速切换通的器件。具体功能如下:
MCU某个IO口与外设1相连,实现半双工数据收发;之后此IO口需要切换到与外设2实现数据收发;外设3、4也如此。
此IO数据传输速率较高,需要实现低噪声快速切换功能。IO口不连接的外设需要设置为高阻连接。
考虑过FPGA可以实现此功能,直接流水4路过来。但是仅仅为实现此功能,貌似成本太高。
考虑过CD4051这类模拟开关,内阻过高,同时可能存在较大的噪声。

不知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有内阻低的模拟开关呀,不行就用继电器。

网友: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http://para.maxim-ic.com/cn/search.mvp?fam=swmux_mid&675=5
我这边帮你看下,挺多的选择。慢慢看吧。

网友:
不知道LZ是啥数据接口,IO模拟,外界多个外设不大可能吧

如果是很一般的数据,貌似SPI总线就是LZ需求的
选择SPI期间就可以了
而且是全双工

楼主:
4选1。

网友:
美信的贵吧,南京沁恒也有模拟开关,内阻5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么用过这种,价格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看过广告,按他公司风格,价格平易近人,以后考虑用

网友:
估计这个用CPLD实现占用逻辑资源很少,不是嫌FPGA成本高吗,找个便宜的CPLD实现就行。

网友:
估计这个用CPLD实现占用逻辑资源很少,不是嫌FPGA成本高吗,找个便宜的CPLD实现就行。

CPLD 也是也几块 10来块啊。不便宜啊,老板也肉疼。。。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这个用cpld实现占用逻辑资源很少,不是嫌fpga成本高吗,找个便宜的cpld实现就行。
cpld 也是也几块 10来块啊。不便宜啊,老板也肉疼。。。

是啊,最便宜的CPLD也要十多块钱,还要外围器件。就是想成本控制低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估计这个用cpld实现占用逻辑资源很少,不是嫌fpga成本高吗,找个便宜的cpld实现就行。
cpld 也是也几块 10来块啊。不便宜啊,老板也肉疼。。。
是啊,最便宜的cpld也要十多块钱,还要外围器件。就是想成本控制低些的。

多好的员工啊,处处为老板着想。

网友:
io不够吗,直接用GPIO模拟串行通讯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io不够吗,直接用gpio模拟串行通讯即可

不懂你的什么意思……

网友:
好像有usb的切换开关,速度高,噪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