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的不接地的时候,有很大的工频干扰?

楼主(2011-06-16):
差不多20多v

可是接地,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为什么?

网友:
因为人的身体,示波器的导线,就像个天线一样神马干扰都能感应出来。有了地就有了屏蔽那些干扰就有了去处

网友:
因为示波器用的是开关电源。没有接地的话,会通过Y电容向外有感应电压,用万用表测试外壳对地约有50V左右的交流电压。

网友:
我们要测的是差模信号,50Hz的工频干扰通常是共模信号

示波器的地线跟被测的信号地连接,可以抵消共模信号,只剩下我们需要的差模信号

网友A:
根本原因是高阻抗

网友(2014-07-24):
引用 网友A:
根本原因是高阻抗

为什么这样说呢,可否解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