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页扇是什么原理呀,不知道内部结构怎样?

楼主(2011-06-16):
网上买了一个,风不是很大

先吹几天,再拆,准备山寨~~国内产家绝对不多呀。过二年估计就会大量出现了

网友:
好像下面有个风扇在鼓风,然后上面通过圆环出风而已

网友:
风不大,声音有点大,下面一个风扇,上面中空。
你还准备山寨,除非质量做得很好,不用过两年,现在就多得很了,不过是出口为主,最低出厂价只要150-160左右

网友:
去年在深圳会展中心看到过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正宗的.呵呵.

网友:
已经遍地开花了,噪音大,效果差。

网友:
貌似tb上已经很多了吧,至于跟原版的一不一样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东东很多厂家在做了,就性能上说,山寨得很不成功。

网友:
正品是利用圆环上的细缝吹出流速比较快的风(风量并不大),之后利用这股快速的风带动周围的空气运动。当距离风扇一定距离之后,整个空气的流动就类似于层流了。

网友:
淘宝聚划算上看到过,200多米,但所有的评价都是风小,噪音大。看来都是山寨的

网友:
昨天还打算买的,支付宝没钱,现在犹豫了

网友:
买过一个。风量还行,就是太吵,睡觉时根本不能忍受。优点是:清洁方便;家里有小孩比较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过一个。风量还行,就是太吵,睡觉时根本不能忍受。优点是:清洁方便;家里有小孩比较安全。

本来我看广告说没有风冲击,以为很安静,你说的吵是电机声还是风声?

网友:
聽說麥肯的出方案了

网友:
必须内部风压高. 又要求流量不太小,  效率肯定会比较低.  总体上来看,这种结构并不合理.

电机转速必须高,噪音就难免大,轴承寿命就必然低.

要用上磁悬浮轴承,至少是要半磁浮的支撑结构, 这种风扇才可能勉强有点用.

网友:
呸!就是里面一个轴流风机上面那么大的共震腔把声音都放大了。

网友:
就是换个样子的鼓风机,风叶在下面,玩文字游戏,噪声大得立马想扔掉

网友:
电机轴是垂直的,  很可能己经是半磁浮了.

半磁浮成本并不高,  最适合立轴形式.   如果这类产品还没有用上半磁浮支撑,设计者就是NC了.

建议楼主打开看看,并上图.

网友:
这个已经烂大街了,国内全都是山寨的,噪音和风量都不过关,原厂英国的内部有隔音装置,山寨的都没有,这个无叶风扇谁买谁后悔。

网友:
哈哈,我也是尝鲜,买了一个,正如楼上诸位所说,噪声大、风量小,的确山寨得很失败。不过如果考虑到小孩的安全,无页风扇还是很不错的,希望各山寨的寨主们努力一把,把这个产品做好一点。
BTW,我那个无页风扇,放在厨房里,用了没几天就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摔坏的,有空拆开来研究研究。

网友:
我在店里看过原厂的,确实很好。风大,静音,号称空气放大器。
而山寨的,我也不幸买了一个,完全够得上“山寨”的光荣称号,除了外形类似以外,和原版就不是一个东西。谁买谁后悔。

网友:
印象中最原始的设计原理跟之前有个关于利用高压浮升的贴子原理是一样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1946&bbs_page_no=4&bbs_id=1025

那个铝框下面会有强气流

网友:
谁买谁后悔,知道了.

网友:
空气放大器的缩小版,下面有个空气压缩机,好的成本太高,压缩机的降噪问题不好解决。解决好的成本太高。

网友:
没有扇叶的风扇!Dyson无叶风扇原理解析:
http://family.pconline.com.cn/product/1008/2184457_1.html

并不是真的无叶,只是隐藏在下面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部 :)

原厂?山寨?脱了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