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伪装成192.168.1.1攻击,如何解决?

楼主(2011-06-17):
局域网伪装成192.168.1.1MAC地址为00-1D-0F-67-17-FA,ARP攻击。弄的网一会掉线,一会连上。防火墙360、超级巡警、彩影ARP拦截等等都试过,没作用。有什么办法解决下。

网友:
运行里执行 cmd
输入 arp -s 网关IP 网关MAC
这样可以静态邦定网关

例:
arp -s 157.55.85.212   00-aa-00-62-c6-09.... 添加静态项。
arp -a                                  .... 显示 ARP 表。

楼主:
【1楼】 yuyu87 雨

运行里执行 cmd
输入 arp -s 网关IP 网关MAC
这样可以静态邦定网关

例:
arp -s 157.55.85.212   00-aa-00-62-c6-09.... 添加静态项。
arp -a                                  .... 显示 ARP 表。
//-----------------------------------------------------------------------------

对了,在彩影ARP里已经设置了手动设置网关,绑定了网关和MAC地址。不管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行里执行 cmd
输入 arp -s 网关ip 网关mac
这样可以静态邦定网关
例:
arp -s 157.55.85.212   00-aa-00-62-c6-09.... 添加静态项。
arp -a                                  .... 显示 arp 表。

路由器里面没有绑定..........
没有用的.

网友:
nbtstat -A 192.168.1.1
根据主机名过去找人,遇到乱写名字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一定对方是用了P2P终结一类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好方法,那些个什么防火墙都没多少用,只有两个方法,1:他断你的网.你也开P2P终结者,然后把他的网络断开,大家都不过年.......2:就是你得有网关的管理员密码,进去邦定MAC.然后...禁他的网!!!,让他得到个教训.心情好的时候再开给他.
如果他断开了你的网络的话,你就得用另一个网卡重新上网关再禁他.(我所在的出租楼就有那些个剑人.害得我机器里装了三网卡.....幸运的是,房东不懂路由之类的.而我改好了密码.......)
网上那些方法都防不了的,

网友:
ARP欺骗是TCP/IP协议的缺陷造成的,早些年电信因为这个也没有少头疼,所以后来开发了PPoE技术。PPoE也就是大家现在上宽带使用方法。ARP这种欺骗技术,无论你使用什么软件,怎么绑定IP,MAC都不会治根,只要那玩意运行,就会造成网络阻塞问题。所以遇见这种情况,就是找到那人,PK他。

网友(2011-09-16):
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更改ip地址和mac地址,还有一办法就是把mac地址和ip改到和攻击你的人一样然后用局域网灭绝者赶他下线,这样一来就变成他不能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