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兼容试验时,轻松过浪涌4级,群脉冲和静电过不了三级的问题

楼主(2011-06-17):
刚刚拿自己的东西去实验室做试验,浪涌4级轻松过。

但是群脉冲试验和静电试验时,三级都无法通过。

产品电源是L-N,非金属外壳,无PE线。功能是时间继电器,通电延时。

群脉冲100KHz,无论对L加脉冲还是对N加脉冲,都造成单片机复位。。。。

静电的8kv空气放电时,对产品的非带电部分打静电,不会复位。

6Kv接触放电时,打继电器的触点,复位的可能性非常大。

空间打正面的金属板时,100%复位。

请教一下,我该向什么方向重点着手?

网友:
群脉冲过不了,很可能是电源过不了,是否使用了DC-DC的电源方案?

网友:
静电接地不充分,在线材上加些EMI磁环;群脉冲主要在电源这块了,处理好滤波!建议继电器少用,尽量不用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群脉冲过不了,很可能是电源过不了,是否使用了dc-dc的电源方案?

使用的是AC/DC电源模块,主要就是一个变压作用。

因为掉电需要维持三个继电器工作10秒以上,所以AC整流之后加有三只150u/450V的高压电容。

电源模块之前的AC加有常州坚力的DL-2PC电源滤波器。

AC --- FUSE ---- 压敏+放电 ---- 三菱防雷器 ---- 电源滤波器 --- 热敏电阻 ---- 整流桥 ----- 热敏电阻 ----- 电容×3 -----电源模块(12v) ----LDO(3.3v)......

网友:
在做群脉冲时,监视LDO输出,看是否有电压跌落之类情况

网友:
群脉冲,有时候会在壳体内瞬间造成一个强大的电场,对于一些较弱的信号会造成很大的干扰。单片机复位,重点检查一下复位线是否布置过远,试着把复位脚翘起来试试。
静电放电位位,同样也有可能是瞬间形成电场造成的,另外要注意继电器的两个回路走线之间的距离。
另外,可以在电源的前级加一个X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条件检测LDO的低落。。。。

回复 网友B:

复位引脚翘起来的话,单片机上电都不能可靠复位。

网友:
LZ公司有EMC实验室,厉害!

楼主:
上传不了文件,郁闷....不然把布局图上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不了传导,那玩意太贵了,也就只能够做电源跌落,工频磁场,浪涌,群脉冲,静电,高低温,耐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条件检测ldo的低落。。。。
回复 网友B:
复位引脚翘起来的话,单片机上电都不能可靠复位。

示波器!

网友:
我看到了“三级”才进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条件检测ldo的低落。。。。
回复 网友B:
复位引脚翘起来的话,单片机上电都不能可靠复位。
示波器!

刚刚挂上去看了,群脉冲LV2,能够通过。

LV3无法通过。。。。

静电的设备不会操作,只有等下午再看看。

现象为:

LV2,LDO的输出尖峰,正20V左右,负5-6V。

LV3,LDO的输出尖峰,正30V左右,负10V左右。

网友:
想办法吸收这个尖峰。比如稳压二极管吸收正向尖峰,滤波电容吸收负向尖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办法吸收这个尖峰。比如稳压二极管吸收正向尖峰,滤波电容吸收负向尖峰

太诡异了,我对单片机附近的VCC加一根很长的天线——示波器探头,只单根接进去。

群脉冲LV4基本过去,L-偶尔复位,N的正负都通过。。。。

LV3完全没问题的通过。。。。

靠。。。。。吃了午饭继续搞

网友:
示波器探头影响很大的,这个现象我碰到过。

楼主:
上个月单位销量创新高,中午的免费工作餐是:半个猪蹄,两荤一素,一个拉罐王老吉。

网友:
羡慕你这工作餐。
示波器如果使用的交流档,是会串入电容的。
当添加元器件后若可以通过,也要断开示波器再试验一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个月单位销量创新高,中午的免费工作餐是:半个猪蹄,两荤一素,一个拉罐王老吉。

至少20元的标准!

网友:
浪涌基本属于传导的能量,在传导路径上做足功课就好,另外两个属于辐射的能量,基本要靠良好接地的屏蔽解决问题。去超市买一盒烤肉用的铝箔(也有叫锡箔的,实际是铝箔)把电路部分包严,铝箔接电路的地,或N线(主要看电源是否隔离)注意不要短路,然后再去测,基本保过。

楼主:
始终无法消掉尖峰,瞬态抑制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电容,都无法消除正负尖峰。

有一个好点的消息就是,重复频率5KHz的时候,没问题,即使同样有尖峰。

100kHz,过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上个月单位销量创新高,中午的免费工作餐是:半个猪蹄,两荤一素,一个拉罐王老吉。
至少20元的标准!

这个。。。一年也就是几次机会。。。。

平时好像是按照5块还是7.5块的标准来到,不过一般都是三个菜,至少一个荤菜,   管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始终无法消掉尖峰,瞬态抑制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电容,都无法消除正负尖峰。
有一个好点的消息就是,重复频率5khz的时候,没问题,即使同样有尖峰。
100khz,过不去。

看其他高手有没有招了
不小心,我的第100次给了你

楼主:
下班之前,有个很好的消息。。。。

LDO出来之后,进单片机之前,增加一只直插磁珠。。。

AC220V的掉电检测继电器的触点 -----> 增加一只直插磁珠 ---------> IO单片机的IO口。。。。

状况大为改善,LV3的情况下:L+  N+  L/N+   在试验过程中,基本不复位,60秒估计也就是一两次。

L-  N-  L/N-,在试验过程中,复位次数稍微多点,单也比没加磁珠前一直从测试开始跳到测试结束好得多多了。

结论:
交流输入,电源模块输入,电源模块输出,LDO输出,单片机的VCC,全部加磁珠。。。。

我个人的目标是:直接过LV4.

网友:
现场直播,学习了

网友:
磁珠是有用的,一般讲究一点的开关电源有好多个的。比如电视机里面的电源。

网友:
在电源线上穿磁环,可以多绕几圈;我们的产品前段时间做完了过了。主要就是加磁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电源线上穿磁环,可以多绕几圈;我们的产品前段时间做完了过了。主要就是加磁环。

试过,从开关电源项目部找了个共模电感,大约比一元硬币大,估计有10毫米高的那种,用三层绝缘线绕满,接在电线上,感觉有点点效果,但是不明显,就好像十级台风和九级台风的区别。

楼主:
改了一次印制板。。。。。。

加了N颗磁珠(很便宜,基本上和电阻价格相当),群脉冲LV4轻松过,设置到user模式的4500V,OK,一次性通过。

中间有个小插曲,我的调试接口有三根插针,相当于天线效应,群脉冲LV3过不了,去掉之后就很OK。

静电,没有加专门的ESD二极管之前,LV3通过。。。。LV4接触和空气都过不了。

加了ESD二极管之后,LV4的接触过了,空气放电过不了。。。。。

这个产品又不接大地的。。。。。

前面的调节元件(类似于电位器样子)手柄太短,火花直接进去,单片机复位。。。。

继电器的输出触点,火花直接进去,复位。。。靠。。。

楼主:
不用持续关注了,我找不到一颗优质的保险丝,而且浪涌设备的user模式输出6000伏时,最多只能够输出一个脉冲,然后设备就EUT跳闸,当然测试产品没出问题。
群脉冲已经是设备最高级别了。
静电受结构限制,除非自行再设计塑料的加长型手柄 或采用翻盖盖住手柄,改用间距更大的继电器。

网友(2011-07-20):
ESD二极管不太靠谱,能量大点就短路不可恢复,然后的问题就大了。
每个板子的角落用高压电容接大地是很靠谱的,PLC里面都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始终无法消掉尖峰,瞬态抑制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电容,都无法消除正负尖峰。
有一个好点的消息就是,重复频率5khz的时候,没问题,即使同样有尖峰。
100khz,过不去。

100khz可以不用过,5k就够了

标准都说了5k或者100k

测100k会有很多东西都过不了的

网友:
Mark,过阵子,产品要去做EMC了

网友(2011-09-08):
回帖,这回学习了~~

网友(2011-12-19):
mark。最近也要搞电磁兼容了。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ESD和浪涌的区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了一次印制板。。。。。。
加了n颗磁珠(很便宜,基本上和电阻价格相当),群脉冲lv4轻松过,设置到user模式的4500v,ok,一次性通过。
楼主磁珠型号?

网友:
我们的产品现象类似,脉冲群4级加防护之后效果明显,基本全过,但是静电没有办法。
我们的接触静电是正负8K直接打到485端子上,然后设备要么重启要么485芯片烧掉,求楼主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改了一次印制板。。。。。。
加了n颗磁珠(很便宜,基本上和电阻价格相当),群脉冲lv4轻松过,设置到user模式的4500v,ok,一次性通过。
楼主磁珠型号?

磁珠型号和参数?

网友G(2012-07-02):
电源部份加共模扼流线圈和X电容组成PAI型滤波电路。静电就想办法挡吧,把所有缝隙都堵死。不行壳内喷导电漆。对于裸露的端子,要用TVS管等方法。

网友(2012-09-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电源线上穿磁环,可以多绕几圈;我们的产品前段时间做完了过了。主要就是加磁环。

共模电感设计的不对,注意共模电感的频率特性曲线图

网友:
单片机这块的布线不合理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一次印制板。。。。。。

磁珠加到哪?

楼主:
我是使用的非常普通的102(1000欧)磁珠,每一根引到旋转开关的IO口都加了的;

感觉用处不是非常大,主要是布板的效果,IO口,特别是对外的IO口,千万不要绕来绕去的。

复位线真的要最短,还有就是,试验时,一定要去掉调试用的RST跳针,那个玩意就是一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的非常普通的102(1000欧)磁珠,每一根引到旋转开关的IO口都加了的;

感觉用处不是非常大,主要 ...

最后还是重新布板解决的问题么?

楼主:
这个,估计应该三七开的作用吧。

加磁珠,对过群脉冲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对浪涌无效果,对静电的效果没有评估。

有专门的静电抑制二极管。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G:
电源部份加共模扼流线圈和X电容组成PAI型滤波电路。静电就想办法挡吧,把所有缝隙都堵死。不行壳内喷导电漆 ...

把所有缝隙都堵死。

能解释下  把所有缝隙都堵死。  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这样的直播贴看看确实收益非浅!

网友(2014-08-18):
我也做群脉冲,4KV,100khz,一定机率打到CPU死机.
编辑原因:写错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