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里面加入LOGO

楼主(2011-06-17):
客户发了个图片LOGO,已转成CAD格式,但在导入Protel中,好多曲线,细节丢失,而且线比较细,达不到客户要求的效果。

请大伙给想想办法,看用什么办法可以比较完整的把LOGO加入到PCB中。

谢谢各位!

楼主:
已经在以前的帖子找到答案了·

网友:
LZ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
bmp2pcb for win 2.04

网友:
我一般习惯是先把LOGO处理成单色位图(就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作另存就好了)。再打开AD用它生成LOGO。然后建一个库文件,把生成的这些LOGO拷进去做成一个元件,以后要用时就直接调就好了。

网友:
三楼可以共享一下Bmp2Pcb 2.04_BMP转PCB软件吗?网上下载的都有病毒的。

网友:
BMP生成的PcB有时候效果不好,还得用圆弧描一遍。

网友:
如果不是3D效果的可以用土方法,也是笨方法,在AUTO CAD里插入想要做的LOGO图,用线一点点的描,描好轮廓后填充一下,缩放一下想要的大小,另存为2000的格式。在PCB里面直接导入,线的宽度尽量不要太大,不然效果不好看,特别尖角的部位。这样做出来的LOGO比较精准,就是慢了点,辛苦点。

网友:
AD可以导bmp的图片,但是protel99就没办法了
谁有办法在protel的顶层丝印上打个logo?

网友:
那就用AD做好,再做成一个元件。另存为99SE的格式。然后加入你99里面的库就好了。

楼主:
我的做法和4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