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深圳大雨,网件WG614 V6的无线路由器被雷了,还能上网30杪,就是发热很厉害,然后就当

楼主(2011-06-17):
如题,在冷启动的时候还可以无线上网一会儿,30秒后芯片发热超级厉害,芯片开始异常了,然后各个状态灯开始闪烁,如此循环。
拆开内部 有一个AME 1805的DCDC,输出是1.8V,这种情况不知道还可以自己DIY搞好不。

网友:
雷击最讨厌了。。。某次朋友有个笔记本被雷打了,猫、路由都好,网桥坏了,南桥也坏了。。但是仍然正常使用,除了没法用网络~

去修,店里人说雷击的故障最不好估计,哪儿都有可能坏,现在看着还能用,说不准明天就不行了

网友:
把发热的换了应该行

楼主:
我的电脑也算多灾多难,去年也被雷击过一次,那天出去上班前我还特意注意了一下,断了所有的电源,唯一忘记把网线拔下来,结果雷暴,通过网络打坏了我主板上集成的网卡,后来自己换了一个网卡接口,换了一个网卡芯片修好了,这一次,又是狗日的电信的网络被雷击中,我们那个片区200多户电信用户挂了,电信在我们楼下设了一个临时换MODEM的点,坏的MODEM一堆,这次不单打坏了我的路由,还打坏电脑主板的旧伤,还打坏了MODEM。
    不知道这200多户都坏了哪些,至少我知道我这一楼层的,隔壁的好像跟我差不多,对面的运气好点,跟我接同一个路由,他竟然没事,我的却挂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电信的问题啊,为什么避雷的东西不安装一个了,导致这么多用户受到损失。

楼主:
发热的是BGA的主要芯片。

网友:
请教一下是不是中间用猫或者路由器就劈不到电脑了?光线的话还能被劈到么?

网友:
我的笔记本前年被雷击,用一段时间电脑就假死,没有任何反应。前几天拿出来试一下,一切正常。一秒4M字节的下载速度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用无线,打雷的时候拔掉电源就劈不到电脑了~~~~

网友:
集成度越高,越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