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图中两种EP3C5E144C8批号问题(有图)

楼主(2011-06-17):
左边为今年新买的,右边为去年买的,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子,左边的IC就会有问题,右边则没有。

网友:
左边的看丝印感觉像是假货,左边那块III前面的TM标志都模糊不清

网友:
有没有背面图,一并发上来看看,我这儿也有几块这个型号的片子,给你对比下

网友:
Altera 出了兩批 cycloneiii
有 65nm 和 60nm 兩種
新買的 CCAA 是 60nm

我以前測的結果是一致的
會不會是timing有紅字的不穩定所造成的 ?

楼主:
周二上班我上IC背面照片,左边的IC也并非全是不好的,有四片当中有一片是不稳定的,还在调试中!

楼主:
回2楼,刚才我看了,两种IC背面图是一样的,都有一个正方形焊盘。

网友:
不用查了!
CycloneIII,早期的一批IC确实是有问题的!
后来altera,做更新了!
由于这个事件,导致很多大厂更换了FPGA厂家。
买最新的CycloneIII 已经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