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到底怎么样用才是对的?

楼主(2011-06-17):
5.1V稳压管,是不是只在高于5.1V才会钳位在5.1V

5.1V以下,还是输出就是什么吗??

我目前现象是:加稳压管后电压4V,拆了后电压有7V多,,,其它电压也类似,不是说高于5.1才起作用

接线为:258输出----10K------稳压管------单片机AD

唉,点错了,发错地方了~~~

网友:
要考虑稳压管电流,要有限流电阻。

网友:
看一下厂家的手册就知道了,什么样的电流稳压值是多少,有个表的。

网友:
稳压原理是反向击穿电流的剧变,两端电压几乎不变,你加的电流进入稳压管的反向击穿区了吗?

网友:
稳压管特性曲线 (原文件名:zaner.jpg)

见上图,在稳压电压之前,管子上还是有电流的,体现在你的的电路上,10K电阻就会有3V的压降,也就是说4V时你的管子上已经有300uA的电流啦,所以你的电阻要换小到足够小,另外还要考虑258的输出电流够不够大的问题。

网友:
稳压管有个最小导通电流吧,这个要算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稳压管要有最小工作电流的,要保证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大于这个值才能起稳压的作用。10K的限流电阻好像大了些,不知道258的输出电压是多高。限流电阻应该如下计算:R=(258输出-5.1V)/(负载电流+稳压管最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