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给很慢的脉冲,发现没动

楼主(2011-06-17):
步进电机给很慢的脉冲,发现没动,是否正常?

网友:
用的什么驱动器?

网友:
给快了不动有可能

网友:
你给的频率是多少?还要看你的细分,如果细分很大的话有可能动了也看不出来。

楼主:
没细分,2Hz,达林顿三极管驱动

网友:
时序对吗??

楼主(2011-07-19):
电机老化了....通电久了就能动了...

网友:
林顿三极管驱动不是用的脉冲,而应该给相续。专用芯片本身替你把脉冲转成相序。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情况

楼主:
工作电压5V的步进电机,每相电路338mA,大家有什么驱动芯片介绍啊?我之前想用ULN2003,但是只有7路控制,我用的是两相双极性的电机,需要8路控制,最好有什么芯片能一片解决的。

楼主:
找到了个2803

楼主:
ULN2008是什么神器啊....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2008正好多一路,你搜到的2803也行。

低电压下不知道你的电机够力不。我拿了些打印机电机试验,通常都是9v以上,响应才能快些。

楼主:
我买的电机的标准工作电压就是5V 的。

网友:
那要看你的步进电机是不是带减速功能的,28BYJ-48-5V就是1/64减速比!!

楼主:
不带减速功能,供应商建议L298,看看资料先。

楼主:
其实很头痛啊,一开始没想过要这样的电机的,想要个小功率的(5V供电,每相电流几十个mA那种,我们的负载就几十克),但是杆长能有100mm的,怎么就找不到啊,谁有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