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忙推荐款稳压芯片,输入小于4.5V,输出3.3V或3V的,要求静态电流小(越小越好,便携式

楼主(2011-06-17):
大虾们帮忙推荐款稳压芯片,输入小于4.5V(三节干电池),输出3.3V或3V的,要求静态电流小(越小越好,便携式设备需要),输出电流要求大于等于400MA的,谢谢

网友:
sp6205,一直用,很不错

网友:
电池供电

直接串两个二极管降压(每个大概降压为0.7V) 就可以了把

楼主:
sp6205静态电流多少??我看PDF  好像是90UA??  那也不小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供电
直接串两个二极管降压(每个大概降压为0.7v) 就可以了把

串二个二极管的话  不会增加功耗吗 ?

网友:
TPS780系列和TPS715A   这些是MOS管的LDO,为MSP430供电,绝对低功耗!

网友:
推荐715,性能不错,也好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池供电
直接串两个二极管降压(每个大概降压为0.7v) 就可以了把
串二个二极管的话  不会增加功耗吗 ?

串二极管是最省电的,根据能量守恒来算就知道了

只是根据电流大小 压降不稳定而已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来算,2个二极管压降有1.4v,如果电流是400mA,耗散在二极管上的热功率有0.56W;电源输出电压4.5v,效率很低了,不到70%。

楼主:
回复 网友C:
tps780系列和tps715a   这些是mos管的ldo,为msp430供电,绝对低功耗!

看了资料  好像输出电流都很小的啊?  达不到400MA?

网友:
ldo对电压压差应该有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ldo对电压压差应该有要求吧?

有要求的  但是板子各部分平时基本处于休眠状态  所以电流是UA级得很小   压差影响应该比较小   但是唤醒工作时  电流超过300MA  所以输出电流又不能小

网友:
建议分2-3路,用不到的关掉。这样省电。可以用XC6204分控每一路。关断的时候电流很小。静态电流也不大。考虑一下

网友:
HT73XX多少有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