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WIN7运行居然比XP下慢10倍!!?请教如何提高上位机程序的实时性?

楼主(2011-06-17):
今天用C#写了个解方程的程序,发现同样的程序在XP+双核5200 下运行的速度居然比 WIN7 64BIT + Q8200四核的运行速度快10倍
下图就是在WIN7下的测试结果 用stopwatch分别显示函数内和函数调用的时间消耗,在XP下这个数字分别是0.001227S和0.0025S

麻烦高手解释下这是什么道理?如何提高上位机程序的实时性呢?

楼主:
刚才试了下 同样的程序 matlab在WIN7下也比XP慢

网友:
win7就是个大花瓶!
直接无视之

网友:
要作比较的话,硬件平台要相同才行啊。

网友:
软件不支持多线程吧,单线程运算速度似乎只跟cpu主频有关,与倍频系数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作比较的话,硬件平台要相同才行啊。

问题就在这里 WIN7的硬件比XP的要高得多,但WIN7下比XP慢得多

网友:
32位程序在64位系统跑...是要慢一点吧....

用64位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
这个,差距真有那么大?

不过,还真不好比较,如楼上几位所说,硬件平台不一样,光看CPU那也不能说明性能就一定好,主板芯片组好坏,前端总线,内存的数据吞吐能力,直接影响整机性能。

就系统要求而言,7要求绝对比XP高,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目前主流机器都能抗住,之前被提的最多的软件/驱动兼容性也渐渐不是问题。我觉得,系统要求高了只会在系统资源不足时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效率,其它时候,应该差不多。

而似乎也有评测说7的游戏性能比XP高。

另外,7的SP1早出了,一般我们认为,对于MS产品,Alpha是给开发者用的,BETA版是给时髦用户用的,而打了SP1的,说明,你可以拥有了~

毋庸置疑,XP是一代经典,但终归会被取代,就像当初她取代98一样.

是什么促进了电脑硬件的发展?不是摩尔,不是历史的车轱辘,是微软!让我们在微软的推动下,玩儿命地升级硬件吧!

网友:
让我们在微软的推动下,玩儿命地升级硬件吧!
=========================================
等WIN 8.

网友:
让我们在微软的推动下,玩儿命地升级硬件吧!

网友:
win7优点是在太多了,虽然缺点也是有。

网友:
让我们在微软的推动下,玩儿命地升级硬件吧!
===========================================
经典

网友:
微软和Inter勾_结的后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用c#写了个解方程的程序,发现同样的程序在xp+双核5200 下运行的速度居然比 win7 64bit + q8200四核的运行速度快10倍
下图就是在win7下的测试结果 用stopwatch分别显示函数内和函数调用的时间消耗,在xp下这个数字分别是0.001227s和0.0025s

引用图片
麻烦高手解释下这是什么道理?如何提高上位机程序的实时性呢?

你都没搞清楚,这 0.001227s和0.0025s 到底是用在了哪里?真的是你的程序?

网友:
所有的评测都证明,win7的平均运行速度,较xp快

网友:
你把程序改写成GUI的,不要写成控制台试试。

也许,也许是WIN7对于控制台程序做了兼容性处理(虚拟机)

网友:
很明显楼主的程序是控制台的,根本无法发挥WIN7的优势.
WIN7均速远快于XP.用这么久了.一直这感觉.很爽.

网友:
内核不同,调度规则不一样,同时运行的进程不一样。在OS下测一个程序的运行时间没什么意义。跟WINDOWS这种系统谈实时性更是没有意义的,本来就不是面向实时的系统,自然不会有实时的调度规则。要不你可以写成一个rootkit,虚拟个硬件出来,直接用中断强行抢占资源。

网友:
别用C#,用汇编写,抓住CPU资源别放手,你会发现,甭管你用什么系统,只要CPU主频一样,一级缓存相差不大,用的时间统统一模一样。

网友:
没有利用好多核的优势